請教冷氣異音的問題

楼主(2013-08-23):
請教冷氣異音的問題
聲寶一對二分離式冷氣, 裝不到半年,最近出現異音.
室外機是裝在主臥外的雨遮平台(?) ,
聲音在室內聽的很清楚,室外聽就聽到室外機轟隆轟隆運轉聲
室內的聲音聽起來像達達達的連續聲,像是透過牆壁傳到整個室內.
兩台室內機(客廳&主臥)無論開那一台都可能出現這個聲音.
出現聲音的時間也不一定,
之前有找原廠的人來看,他看了一下說不是他們冷氣的問題(?)

原先我們覺得可能是室外機振動連帶使雨遮台上的欄杆震動,聲音透過牆壁傳到室內.
但通常壓縮機在剛開機振動應該是最大,但剛開機那時反而不會有那個聲音,
有時開了2.3個小時出現 有時10分就出現 也有一整天都沒有聲音...
後來我們在室外機下也墊了防震墊(有1.5cm厚左右) ,這聲音還是會出現.

(這情形持續了2週了吧)
直到前幾天,室內聲音又出現了,我就從客廳窗戶探出頭去聽室外機,
室外機除了運轉聲之外出現了另一個聲音,(聽起來像打地基那種答答答的聲音)
這個室外機的聲音 也是時有時無.

不知道各位 這樣有可能是什麼的問題呢??
快被這聲音搞暈了, 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那裡?!

((我有錄下聲音檔,但是無法上傳檔案....請見諒))

网友:
這太神奇了,裡面養了啄木鳥~ 除了聲音有震動嗎?
會不會是隔壁在裝潢......

网友:
是變頻冷氣嗎 ?

网友:
如果是變頻冷氣的話
會不會是吹一段時間
冷度夠了壓縮機進入低頻的關係呢?

楼主:
是定頻的冷氣。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管路問題,
原廠來也說不出原因。。

我試著把室內聲音錄下來,再麻煩協助
感謝。(我的權限好像不能發網址連結?)
youtu.be/dSxvuDZIkts

网友:
會不會是真空沒抽好  或者 銅管裡面有含水

网友:
如果是定頻的 又裝沒很久 很可能是壓縮機旁的管路有碰撞到 必須把管路重新調整好

网友:
冷氣還會冷嗎 ?

网友:
有可能是溫度到了...壓縮機進入低屛的電子膨脹閥缺換的聲音...有答答答答答的聲音

网友:
如果是定平的冷氣有可能是葉扇轉久了會因為高溫有一點輕微打到邊邊耶位有打打打的聲音

网友:
把安裝架螺絲稍微放鬆,夾進一片厚橡膠片,再鎖緊試試看。

楼主:
jimna :
你好,這個聲音有時有,有時沒有 ,出現聲音的話 ,會一直有聲音 直到壓縮機停止運轉,聲音才會停止,
壓縮機重新運作,聲音就又出現。請問如果真空沒抽好 或者 銅管裡面有含水的話,聲音會斷斷續續出現嗎?
mfdcf :
你好,冷氣今年三月才裝的..
(壓縮機旁的管路有碰撞到 必須把管路重新調整好)
-->請問是指下圖紅圈部份的管路嗎??(圖是借網路上的圖)

howard6869 :
你好,冷氣還是會冷~~

a6809102000 :
你好,請問如果是進入低頻電子膨脹閥切換的聲音,聲音會一直持續嗎?
因為房間內出現答答達的聲音,會一直持續到壓縮機停止運轉為止...
另外您說的"葉扇轉久了會因為高溫有一點輕微打到邊邊" 請問這有方法可改善嗎??
拆開室外機看的話,可看出風扇的異狀嗎??
因為聲寶的人有來看過二次,第二次拆開室外機看,一開始說風扇還是什麼好像有點"鬆",後來又說還好?!
然後最終還是無解..
我聽那聲音感覺是很像風扇打到什麼東西那種答答聲.

Alonger :
你好,沒有安裝架耶,室外機是直接放在大樓外放冷氣的雨遮台(?),下面再鋪1.5cm厚的防震墊這樣.

********************
聲音原本有一個禮拜都沒有出現 ,前幾天又出現了

网友:
小弟個人認為.會不會是銅管造成的共振.
1..內外機安裝的銅管過短(未超過3米.如未超過3米銅管要做ㄇ避免共振聲)壓縮機啟動時會直接造成內外機共振
2...銅管穿過玻璃.玻璃會放大聲音
3...室外機未水平.造成壓縮機轉子碰撞到旁邊(用水平測量室外機)
4...安裝的銅管有壓扁.銅管灣折時最好用工具作.因為銅管內流量的關係.銅管灣折後其灣管處不低於原有銅管的3/4..低於3/4冷媒流動時會產生異音....
小小意見.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