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5無背光

楼主(2013-08-24):
這台背光不亮(指示燈正常,但無背光),單獨測試燈管是正常的,代表這台的P+I板有問題

P+I板正面
明顯看到有問題(照片紅色圈圈處電阻燒毀)
我們把燒毀電阻放大來檢視,但卻無法看出阻值
經上網google後(http://goo.gl/oa0vlA) 看來應該是12歐姆 1/2W
電阻燒成這樣,應該還有其他問題

再把
P+I板翻到背面
果然紅色圈圈處明顯看到問題(1個燒毀,1個空焊)

放大來看

電路我還沒跑完,但到底是誰害那跟電阻燒成這樣,我還需要查查
上來是要請問那個SOT-23的元件型號

順便和大家一起討論,謝謝.

网友:
這片設計的很爛,掛5707電阻跟那個a6u會跟著一起掛掉,一點保護措施都沒有,幾乎都是空焊造成,高壓線圈附近記得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12745951
這可以代用

感謝你回復.
因為手邊只有2N7002.  請問一下可以代用嗎?

网友:
不行吧~你這電流只有ma等級耶!

楼主:
今天把a6u 還有12歐 還有C5706 換掉後,開機有畫面耶...可以看到acer logo
不過約3-4秒背光就滅了
懷疑有可能是還有空焊導致,再拆下板子補焊+測試全部電容後
很高興的把板子裝回,還是不亮...此時發現忘記接上燈管
接上燈管再次送電後...居然連亮都不亮了....

難道忘記接燈管開機 會導致RWM IC (BI3101)燒壞???

楼主:
這幾天一直在想 可能發生的問題.
檢查了下列幾點
1. P+I板的ON/OFF 有3.3v
2. P+I板的BRIG有0.19v
3. P+I板的12V 有12.12v
4. BI3101 pin8 & pin9 剛開機時有電壓,但幾1-2秒後就沒了.

檢查過程中, 發現開機時高頻變壓器有支支聲.
於是懷疑變壓器有問題
拆下變壓器量測(參考)

2顆變壓器都有問題...這也太恰巧了吧.

找時間再上網買高壓板 4燈小口 來改....

PS:可以請問一下改高壓公板時,要把原本板上的那些拿掉?

314.7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今天8/28的進度:
改上高壓板後,有畫面了...
持續燒機約15分鐘,突然背光又不見了...
量測後發現AD板上的ON/OFF 沒3.3v
等明天有空再跑線路...

楼主:
8/29進度
今天跑線路,發現ON/OFF 3.3v 是由MOS和MCU提供.
繼續量測,發現應該是MCU有問題.
(不過OSD正常...這點有點怪.  難道MCU只有某些功能有問題??)

^直接把ON/OFF接3.3v燒機測試面板5小時,面板正常

^改高壓板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