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N-100GP電源無輸出

楼主(2013-08-24):
請教各位前輩,這是一片北電switch的電源板,看上面有台達的標誌,編號是DPSN-100GP。目前的故障是無輸出,斷開電源時會間歇起振。3844的7腳在通電時有10V多一點,8腳有0.25V。斷開電源時,7腳有10-16V的跳變電壓,5V輸出端有0-2V的跳變電壓。我檢查過輸出端沒有發現短路,3844的輔助供電部分也檢查過,並更換了7腳供電部分的濾波電容。APFC是L6561D,有385V的電壓,APFC應該算正常。更換過3844,但還是同樣的情況。現在沒有頭緒了,請各位前輩指點迷經。謝謝!
還有,圖紙資料也沒有找到,如果哪位大大有的話能否分享一下?
不知道圖片是否能看清

网友A:
文字敘述清楚,圖上沒有標示,看的霧茫茫????     無法理解文字的敘述在圖上的哪個部分???

這種外接版的控制,我通常會從IC週邊的小零件查起!!

每個零件都確認一下是否故障異常,就會比較好縮小範圍!!

單純提供個人維修方式,僅供參考!!

网友B:
你可以參考這一篇 !!

SAMPO AlphaScan 777 (CRT) 無電源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6299-1-1.html

你的 IC 電壓不足哦 !!! 至少 12 ~ 25V 之間 !!

檢查一下 IC VCC 電源上的元件 !!!!

應該沒幾顆元件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參考這一篇 !!

SAMPO AlphaScan 777 (CRT) 無電源維修實例

回复大大,我檢查過3844的啟動電阻,150k+300K串聯,阻值正常,3844的輔助電源的濾波電容是25V47uf,也有更換新品,但在接通電源時還是10.25V.對了,我手上沒有3844,就用3845來代換,在我更換3845時,7腳電壓還是停在8.25V,很奇怪,為什麼兩種IC供電電壓都是停在截止電壓上?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敘述清楚,圖上沒有標示,看的霧茫茫????     無法理解文字的敘述在圖上的哪個部分???

回复大大,圖片我重新標了一下,不知能否看清,我也是把外接的板上的貼片零件逐一檢查,電阻、二極體還好,就是電容難判斷了。

网友:
你可以把vcc腳空焊量一下電源就有答案
不能升到最高就是電源輸入問題

网友:
不知道是因為照片的畫素關係,還是照片模糊,我是感覺,很多接腳好像有空焊情形??

輸入的工作電壓不足,應該往上游查去吧??  執著在這棵IC上,作用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大大,我檢查過3844的啟動電阻,150k+300K串聯,阻值正常,3844的輔助電源的濾波電容是25V47uf,也有 ...

輔助電源上的元件你都檢查過了嗎 ??

陶瓷電容 ,  二極體 , 電解電容 !!!

你先把那顆濾波儲能電容容量加大試試 !!!

[求助] DVD 電源板電壓異常 !!
http://bbs.pigoo.com/thread-39128-1-1.html

之前我有修過一款電源 , 也是 IC VCC 一直不足 , 後來我發現這款電源應該是使用 220v 的電壓才對 !!

因為手頭上沒有這款電源資料 ,  真是搞烏龍 !!

你可以朝這方面去檢查 ,  一次側是否正常 , 如果一次側本身有問題 , 感應到二次側一樣會有問題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1.我更換過3844 7腳的濾波電容至100uF。情況沒有改善。
2.我將3844的7腳懸空,電壓能達到2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1.我更換過3844 7腳的濾波電容至100uF。情況沒有改善。
2.我將3844的7腳懸空,電壓能 ...

你能大概畫一下輔助電源的相關電路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大概畫一下輔助電源的相關電路嗎 ???

不好意思,昨天沒在。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我不會用這個軟件啊,電路畫得很不標準,請大大將就著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沒在。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我不會用這個軟件啊,電路畫得很不標準,請大大將就著看吧! ...

你的uc3844 的引腳好像寫錯了.
BTW , 根據你的情況,可以試試檢查一下 ISENSE 引腳Pin3 ,應該有一個 1k 電阻連接到 開關管的 S 極,請檢查這個電阻,阻值是否變大了或開路,這個電阻會引致芯片沒有调宽脉冲給開關管,所以就不能起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uc3844 的引腳好像寫錯了.
BTW , 根據你的情況,可以試試檢查一下 ISENSE 引腳Pin3 ,應該有一個 1k  ...

是的啊,3844的腳的確寫錯了,謝謝啊!
還有3844的3腳是有個1K的電阻,是採集開關管電流的吧,但阻值還算正常吧,我測量下來是997歐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啊,3844的腳的確寫錯了,謝謝啊!
還有3844的3腳是有個1K的電阻,是採集開關管電流的吧,但阻值還算 ...

8 腳基准電壓只有0.25V ?
8 腳有一個和4腳相連的電阻,還有對地的電容都檢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8 腳基准電壓只有0.25V ?
8 腳有一個和4腳相連的電阻,還有對地的電容都檢查了嗎? ...

回復大大,8腳對地有2.5k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大大,8腳對地有2.5k的阻值。

如果可以請把其它引腳也畫出來,方便找出檢查要點
這兒有一張是使用uc3844 的基本電路圖,可以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沒在。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我不會用這個軟件啊,電路畫得很不標準,請大大將就著看吧! ...

你的電路蠻特別的 , 看起來有 3  處提供 IC VCC 的電源 !!!

想必這些相關元件你應該都檢查過了吧 !!

1. 你把現行 IC 各腳位的電壓列出 !!!

2. 電路上各點電位 !!!

3. 把 IC 先暫時移除 , 測量電路上各腳位電壓 !!

由你畫的電路圖最有可能的元件

100uf , 33uf  , 稽納 , 300k , 150k

這一迴路上的元件你全查了嗎  ??

网友:
這是各點電壓

參考

參考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上面我用紅字標了個點位的電壓,第一個值是3844在電路上的值,第二個是3844從電路上取下後測得的值。還請各位大大費神再幫小弟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上面我用紅字標了個點位的電壓,第一個值是3844在電路上的值,第二個是3844從電路上 ...

看你使用過3845 來換 3844 ,但兩者的啟動電壓不同的. 3844 用16v 啟動 , 3845 是 8.5v 啟動的,所以不能直接代換.
從你圖中的電壓,建議先把ic 拆出來,直接給16v 起動電壓給3844 , 再量一下ref 5v 和其它引腳電壓有沒有出來,沒出來就ic 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复!
上面我用紅字標了個點位的電壓,第一個值是3844在電路上的值,第二個是3844從電路上 ...

紅圈圈起來的電壓 , 不管 IC 在不在上面 , 是不是很奇怪呢 ???

還有建議你再換一顆 IC 試試 !!!

請檢查那兩個二極體是否打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