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聲寶LM-32U1 螢幕偏紅

楼主(2013-08-24):
大大你們好~
我有一台TV型號是聲寶LM-32U1發生的情況有2點開機約5~7秒,剛開始看正常過一會全紅(如圖下)轉台本來應該是藍色的但也變紅了,變紅後重開就正常不了都要等10~20分鐘斷電才會正常,有試過到工作模式調、換過24c32an(韌體是正常的),主版上的電腦都換過....還是一樣,現在在想會不會是T-CON的問題......,最有可能是那一個版子壞掉...

面版狀況

面版狀況

背面

背面

再補上一張照片(轉台變紅色)~

网友:
你已經說了  T-CON  ,油畫大多是這的問題居多,先查一下GAMA 電壓!!

网友:
你這個比較像油畫,不像偏紅
和我這篇的偏紅不像(http://bbs.pigoo.com/thread-46700-1-2.html),我這台是換24C32可以搞定,也有前輩指點不用換EEPROM即可搞定,你的都換過了24C32一樣無法搞定,那何不往T-CON查檢呢

楼主:
確定是 T-CON 上的ic壞了...換了後就正常了~感謝2位大大指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確定是 T-CON 上的ic壞了...換了後就正常了~感謝2位大大指路~

請問是T-CON是換哪一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T-CON是換哪一顆IC?

大大你好~
是換了 ADD8709 這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是換了 ADD8709 這一顆

謝謝大大~
此顆是18 OP放大!
跟平常常用的AS15多三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