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象印電子鍋NP-JA10 錯誤碼E12

楼主(2013-08-24):
朋友家中有1台 象印電子鍋 ,型號:NP-JA10,故障狀況:按炊飯鍵,約1分鐘後,就顯示E12,就不再動作.
若可以修起來,我就可留下來用,
爬文.爬到2眼發直,沒看到網友有此現象,但yahoo搜尋,此型電子鍋有此通病
bbs.kakaku.com/bbs/21259010597/SortID=13609977
我看不懂日文,也不知說甚麼.
因為看到有些網友拆開的象印電子鍋結構滿像,想問各位前輩,是否有遇過此現象.
給我一個方向.感恩!

网友:
直接用Chrome 瀏覽器,滑鼠按右鍵,翻譯即可呀!!

E12的錯誤,應該是上蓋的感應器發生錯誤了, 以為沒蓋好....

网友:
好像是壓力感知器部分故障
參考

http://www.irohani.chakin.com/Repair_records/Rice_cooker_3.htm

网友:
壓力傳感器不良,拆下來清潔乾淨,多半可以排除故障
炊飯進行到有壓力的時後會自動吸合,如乾飯1.1 稀飯是1.3大氣壓力
預祝您完修~

楼主:
先感謝三位大大指導,我來試看看,再報告結果.

楼主:
很感謝 duncan提供的維修網址連結,確定是 壓力傳感器ZSK-B050A之信號電壓異常,資料顯示電壓要0.7V--0.2V
,而我測到是0.07V 左右.
清潔無效,又不敢拆開壓力傳感器,拆壞又買不到此零件,那就玩完了.
目前是調整ZSK-B050A上方有一個六角螺絲,把電壓調至0.27V.暫時可行,再觀察看看!

网友A:
可以問問台灣象印呀!!

看樣子,這在日本也常常發生狀況,看送修或採購零件是否可行...搞不好是bug!!

有些零件可能原廠才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問問台灣象印呀!!

看樣子,這在日本也常常發生狀況,看送修或採購零件是否可行...搞不好是bug!!

它的顯示都是日文,應不是代理商貨.
目前只會炊飯(煮2次樂).因為日文.也不知其他功能能不能正常.
等有中文說明,再試看看.

网友B(2013-09-24):
壓力傳感器ZSK-B050A 內有 5*5*2mm之磁鐵需更換
my type na10 已ok
台灣不易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力傳感器ZSK-B050A 內有 5*5*2mm之磁鐵需更換
my type na10 已ok
台灣不易取得

請問 ZSK-B050A或您說的磁鐵---是否買得到.
因為我清潔磁鐵過,可以煮飯,但2-3次後又E12.
調整上面6角螺絲,暫時又可用.但不能用多久.

网友:
ZSK-B050A 部品編號BE256810A-00 單價1995日圓
問題是台印不幫訂.日本也無法取得. 最後就"死馬當活馬醫"把它拆開
您需1.去光水{軟化瞬間膠)2.小一字起子3.刮刀.砂紙4.瞬間膠5. 5*5*2mm之強力磁鐵(露天拍賣chungyen123)
a.取下壓力傳送器於中間分隔處先用去光水溼潤b.再用小起子小心分開上下部分c.小心取下薄膜d.清除內部之殘餘磁鐵e.上下接合面需刮除乾淨(小心有3小定位點)f.裝上磁鐵g.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