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壞掉零件是‧‧‧己解決!謝謝^-^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大好^-^想請問一下各位大大是否知道這顆壞掉零件是什麽
這是台使用公板32吋液晶電視的電源供應器
輸出24V 7A  12V 4A

這顆壞掉零件
但上面只剩下100或10D
有找到2個碎塊上面好像是C和T

不知是  Y電容  負溫度係數電阻  金氧變阻器
其規格該如何得知?
還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謝謝^-^

電路板背面
還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看起來很像是熱敏電阻,如不對還請指正,謝謝

楼主:
先謝謝回覆^-^
機板上的零件碼是 RT1
有先問一下朋友,他也是說RT1是熱敏電阻零件碼
但不知其規格該如何得知?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回覆^-^
機板上的零件碼是 RT1
有先問一下朋友,他也是說RT1是熱敏電阻零件碼

如是熱敏電阻那應該是10D但後面就不清楚了,有錯還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回覆^-^
機板上的零件碼是 RT1
有先問一下朋友,他也是說RT1是熱敏電阻零件碼

狼大有一篇精華文,很值得細讀,看完一定讓你說讚!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网友:
拍電路板背面出來看,應該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狼大那篇真的棒,所以小弟在 Y電容  負溫度係數電阻  金氧變阻器
這三種傻傻分不清楚,不好意思所學不多^-^!
己在上傳電路板背面
還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謝謝^-^

楼主:
今天找了一顆舊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上面剛好有一顆零件碼是 RT1的零件,
決定給他試一下看看^-^!
目前成功開機^-^再來好好觀察一下!
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謝謝^-^!

网友:
負溫度係數電阻
顏色!!Y通常是藍色~
在那位子基本上"負溫度係數電阻"

网友:
這是NTC沒有錯,特徵是串聯在電路中(如果是MOV或是X/Y電容,都是採跨接)

楼主:
好像真的有給我猜對^-^
使用到現在,還沒什麼問題發生!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也非常感謝狼大的精闢講解......

楼主:
沒錯^-^這邊的高人真的很多!
大家也多很熱心的幫忙!
狼大的足跡,從改網開始,就知這位神人^-^
突然想起以前的電擴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