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迪爵125發動只出現[搭]聲,無旋轉聲,聲音來自「啟動電譯」

楼主(2013-08-24):
問題一:我打開[數字2]鏍絲,露一些汽油,馬上鎖緊,但有網友叫我不要鎖太緊,這樣還要放鬆[幾分之幾]圈呢?
問題二:剛換全新「湯淺電瓶」,原本電力正常,還可以發動,但第二天發動只會出現一聲[搭]聲,無轉動旋轉聲。
        我把「湯淺電瓶」拔到別台機車測試,超級好發動,證明電池非瑕疵品。
        我打開馬桶,把耳朵貼近「啟動電譯」,發現搭聲來自「啟動電譯」。
問題三:因目前發動只會出現[搭]聲,無[旋轉聲]。有網友建議將「啟動電譯」的兩顆鏍絲
        短路看看。雖然「搭」聲來自啟動電譯,我拿老虎鉗將兩顆鏍絲短路,同時我按手把啟動
       ,啟動電譯還是一樣會出現「搭」聲,無其它現象發生,「啟動電譯」有可能故障嗎?
問題四:若「啟動電譯」損壞,因擔心誤判,多花錢,我家其它兩台機車「風100」與「高手125」的啟動電譯可以通用嗎?
問題五:如何拔出啟動電譯?啟動電譯好像插在機車骨幹上,是嗎?是把兩顆鏍絲帽鬆開拔起,再用一字起子搬起就好了呢?亦即「啟動電譯」是用插在機車骨幹,對嗎?

网友:
回答你......該換啟動馬達了...別換副廠 用不到半年就掛 [ 我就被車行騙過 換了不到一年就掛 還不保固勒] 多花一倍錢換原廠...  阿帝拉125

网友:
用電表測阿~~~~

先把啟動繼電器通往啟動馬達端的線路取下,再按住剎車把手、啟動開關後看有無
12V電壓,有則代表啟動繼電器作動正常。是啟動馬達端故障.....

啟動馬達故障就只好換掉總成了,除非你會拆開馬達修理...我猜電刷磨光了

网友:
請您笑納

网友:
問題一
鎖到緊就好不會漏油不會期到一半鬆掉就可以了

問題三
短路完馬達應該就要會轉+短路的地方噴火花(搖轉電流還蠻高的) 若沒有轉建議先將電瓶接好
再用電表量大大建議樓主短路的兩點(不用按發動的開關) 應該有一點要跟電瓶電壓一樣

問題四
說穿了啟動電驛就是一個繼電器
拿功率大一點的繼電器 然後線圈又是吃12v的應該就可以了
至於通不通用 看零件手冊上料號是不一樣啦
這是G5啟動繼電器的原廠檢查方式 可以參考一下

問題五
從圖上看起來應該啟動電驛外面有一層塑膠套(小弟才學疏淺 看不太出來)應該長的像下圖這樣吧
至於樓主說的對不對 ......我覺得對....
應該把電線拆掉(比較好拔)後直接往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
話說 ~ 這車應該可以踩發吧 ~ 如果電池已經換新的 ~ 踩發可以發 ~ 電發發不動 ~ 就乖乖換顆"原廠"啟動馬達吧 !!

如果連踩發都發不動 ~ 請往別的地方查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