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n-em hdmi開機問題

楼主(2013-08-25):
p5n-em hdmi主機板不插記憶體開機一長兩短聲,插記憶體開機無開機聲,記憶體有交叉測試了沒問題。請問是那裡出問題歐....謝謝回答

有用

裸板測試

裸板測試
了一樣開不起來。

网友:
BIOS.... 北橋......都有可能

网友:
麻煩看一下板規,

先測量一下記憶體供電,上阻值卡,測量就知道記憶體與北橋間的問題了!!

記憶體本身的故障可以用,軟體做測試!!
http://www06.eyny.com/forum.php? ... &highlight=boot
這套可以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