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TP-1655 燒保險絲

楼主(2013-08-25):
各位好 想請問有誰修過這顆power ASUS 準系統用的power ATP-1655因為無法啟動 ,於是更換燒毀零件 分別是FS7KM-16A、AP03N70F、KA3843B更換為UC3843P 換好後,短路測試馬上又燒毀保險絲,想請問這情況可從哪方面找起。
對不起更正一下,是插電後馬上就燒保險絲

网友:
你需要一個這設備
有這個就可省錢
也可看是那個元件短路

网友A:
短路測試??
燒保險
大概就是高壓區
橋整 MOS 電容 大約是這類有接到正負極的

上電前可以靠BB檔 或量阻抗 來確認高壓區

网友B:
會燒保險,當然是要先查橋整是否燒毀!!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34-1-1.html

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燒保險,當然是要先查橋整是否燒毀!!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34-1-1.html

我下班來測試看看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測試??
燒保險
大概就是高壓區

就是綠線接黑線短路 但是發現是插上電保險司就燒 會把高壓區零件拆下測量

楼主:
高壓區零件都拆下量過 都正常 還有可能是哪裡?

网友:
一次側大電容旁並接的MOV有沒有檢查

网友:
小電容 + 電阻  ,正中間那一堆零件 ,請詳測 ,然後是 電源管理 IC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