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PH4281 水彩畫面修復

楼主(2013-08-25):
在PIOOO爬文那麼,終於第一次可以發一帖維修文來報答網上的先進們。

上星期一爸媽家中的電視BENQ PH4281 發現了水彩畫面,而且在期二時就沒有影像了。拜讀PIOOO上的維修文想說試一下網上的先進的法子-----更換AS19-G來試試看。結果果然就修好了。小弟不才PO文來分享修復經驗。

BENQ PH4281 ,水彩畫面忘記拍下

BENQ PH4281 ,水彩畫面忘記拍下

BENQ PH4281 ,水彩畫面忘記拍下

取下T-CON板,並且解焊AS19-G
我的作法是--在AS19-G四周貼上紙膠帶,使用熱風槍,溫度部份我倒沒有特別調整,就是可以讓錫熔掉的溫度,接著在AS19-G四周快速移動(約一秒一邊的速度) ,烘個二分鐘,再用鑷子夾起來。
接著使用吸錫線清除錫渣,再用PCB清潔劑清洗乾淨。

解焊AS19-G

解焊AS19-G

接著再把新的AS19-G取出,在PCB上先上一點助銲膏,讓AS19-G可以粘擺在原來的位置,要注意第一PIN有個圓點,接下來用鑷子抵住AS19-G,再使用烙鐵快速迴一下固定。接著再一根根的上點鍚把AS19-G一根一根焊在IC pad 上。
在此要看一下是否有PIN腳空焊,否則組裝起來,再來拆會很麻煩。

換上新AS19-G

換上新AS19-G

最後完工,很開心,完成了!

可以看了!

可以看了!

維修過程中,最辛苦的是拆裝電視的機構部份,這部電視在拆卸時螺絲非常多,再加上電視本身真的很重,所以說真的要拍下照片記一下。因為過程中沒有拍下拆卸過程及機構的組立程序,所以我和我父親就像在解謎一樣,猜一猜這個鐵件是在哪裡?而 顆螺絲又是在哪裡?而拆拆裝裝四次 ,而且最後多了二顆螺絲,真的不知道是哪裡的。所以拆卸時真要用照像機記下來,作為組裝回來的記錄,嗯~下次我要改進。

謝謝PIGOO的先進

网友:
在一張白紙上貼雙面膠帶,拆了一部分螺絲,記得貼上去,旁邊寫個備註(長短不要混在一起),隨手拍個照,應該就OK了。

网友:
這幾天我也要換一顆AS15-F,待料中!!!

不過我更換時不會貼紙膠帶,若非耐熱膠帶,乾脆就別貼了!!

溫度與時間控制好就行了!!   AS15-F  很多先進都貼過相關文章,我也就省了吧??

网友A:
還是貼一下比較好~免的小元件移位or飛走了~
不過貼的膠帶要耐熱~要不吹到一半起火~就好玩了~

网友:
還是貼一下耐熱膠帶比較好,前幾天再用熱風槍時想說可以不用黏了吧,結果就把一顆SMD電容給吹了起來,幸好吹起來後黏到旁邊去被我給找到了,不然真的會天黑一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貼一下比較好~免的小元件移位or飛走了~
不過貼的膠帶要耐熱~要不吹到一半起火~就好玩了~ ...

印象中...這種膠帶好像也還蠻耐熱的....也沒殘膠問題......

吹下東西應該夠用了.....不過樓主似乎黑了點....不知是吹太久還是溫度太高了點.........

膠帶應該還可以貼外面一點....

楼主:
謝謝各位PIGOO先進的指導,小弟會謹記在心。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經驗

网友:
LCDTV
大分為兩種牙紋路
粗牙的鎖塑膠柱,細牙鎖鐵板
記住這兩樣,大部分均可找到該鎖的位置~

网友:
恭喜完修...又學習到一次維修經驗..受益良多

网友:
恭喜KevenLu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