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的恆流

楼主(2013-08-25):
[以下是網路收集的,電晶體定電流,小弟自己填入數值,不知道是否正確?
請問圖4,圖5,圖8,哪一個才是否正確?

感謝指導 恆流源-3 .png  attachimg]138685  未命名

网友A:
當所有數據都不變時,電流或許是對的
但是,"恆流"必須要在電源&附載有變動時,依然維持不變
上述的電路
應該只有"圖7"才能"恆流"

网友B:
圖7是恆流+1

网友C:
圖一與圖三也可以
只要VBE固定不變,IE也就不會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圖一與圖三也可以
只要VBE固定不變,IE也就不會變

那如果vcc會變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vcc會變動呢?

VCC的變動在一定範圍內,都可以達到恆流
但多少一定都會受影響,只要在可接受範圍內既可

畢竟電路設計出來,一定都有一個電壓範圍
只要範圍內的變化,恆流源就不會失去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CC的變動在一定範圍內,都可以達到恆流
但多少一定都會受影響,只要在可接受範圍內既可

那我只能說
這樣設計出來的設備,穩定性很差
或者說"毫無穩定性"可言

Vbe會隨著溫度上升而降低

恒流源是输出电流保持恒定的电流源,而理想的恒流源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a)不因负载(输出电压)变化而改变;
  b)不因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
  c)内阻为无限大(以使其电流可以全部流出到外面);
  能够提供恒定电流的电路即为恒流源电路,又称为电流反射镜电路。
http://www.baike.com/wiki/%E6%81 ... 0%E7%94%B5%E8%B7%A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我只能說
這樣設計出來的設備,穩定性很差
或者說"毫無穩定性"可言

圖一  6V-30V  4.59mA-4.89mA
圖三  5V-30V  297uA-334uA
RL為1R
電晶體本來就會受溫度影響
但在此是以"電路架構"能不能恆流為基準

如果要求穩定度與精密度,電路架構勢必複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圖一  6V-30V  4.59mA-4.89mA
圖三  5V-30V  297uA-334uA
RL為1R

你不覺得
圖1.是一個積那穩壓電路,再加一個附載電阻嗎?
圖3.是一個利用二極體順向壓降的穩壓電路,再加一個附載電阻嗎?
穩定的電壓加一固定阻值的電阻,當然能夠恆流
反觀圖7.店路結構跟圖1&圖3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該電路的恆流取決於R2的阻值
不論輸入電壓&附載阻抗如何變動
附載電流是恆定不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覺得
圖1.是一個積那穩壓電路,再加一個附載電阻嗎?
圖3.是一個利用二極體順向壓降的穩壓電路,再加一 ...

沒錯,都是用穩定的VBE+RE就可以用來恆流
圖7也是利用VBE當基準電壓,流過R2電流
決定Q1要不要導通,Q1導通Q2就會關閉
如此反覆

网友D:
圖1、3、7都是恆流源

圖1電晶體為射極隨藕器,也就是說射極電壓會高速地跟隨B極做變化,但少0.6V B-E極壓降,因此VE=5.6V-0.6V=5V , 恆流(Ic=Ie) = 5V/1K=5mA ,當電源電壓上升到數十V時也不會影響其恆流功能(因VB、VE都會恆壓5.6V、5V不受影響)

圖3的電阻 4.4K是用來設定恆電流, 4.4K兩端電壓 = 0.6V*3 - 0.6V =1.2V (也就是3個串聯二極體壓降減1個電晶體的B-E壓降) , 因此恆流(Ie=Ic) = 1.2V/4.4K , 當電源電壓上升到數十V時也不會影響其恆流功能(4.4K兩端電壓會恆壓1.2V不受影響)。 圖3的4.4K應該是標錯了,2mA的恆流應該要用600R

网友A:
圖1 & 3 恆壓源
請不要再把它說成恆流源

网友E:
晶体的B極電壓固定,E極串一個電阻就可以作為恆流源
圖1&圖3個人覺得是恆流電路
不過 IE=IB+IC 所以RL的電流要扣掉IB
但因IB一般都不大也可忽略
不知是否有誤
請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晶体的B極電壓固定,E極串一個電阻就可以作為恆流源
圖1&圖3個人覺得是恆流電路
不過 IC=IB+IE 所以RL的電 ...

圖一&三
如果負載的阻抗會隨時間變化的話
還是一個恆流源嗎??????????????????????????????????

网友:
理想的恆流源
輸出電流恆定 (電壓忽略)
理想的恆壓源
輸出電壓恆定(電流忽略)

再次強調
圖一 & 三 是恆壓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圖一&三
如果負載的阻抗會隨時間變化的話
還是一個恆流源嗎??????????????????????????????????

負載阻抗變化不影響恆流值
假設圖一,電源15v 減掉zd 5.6v剩下9.4v
9.4v除以5mA等於1880
也就是說負載阻抗在1880-0 變化都不影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負載阻抗變化不影響恆流值
假設圖一,電源15v 減掉zd 5.6v剩下9.4v
9.4v除以5mA等於1880

原來你的恆流是這樣定義的,小弟領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你的恆流是這樣定義的,小弟領教了

理想的電壓源與電流源,在實際電路上是不存在的

网友:
圖一
輸入電壓15V,經由10K歐姆進入5.6V基那
產生一5.6V之Vbe電壓,進入電晶體做電流放大
因為電晶體的be間會有0.6V~0.7V的順向壓降
因此,在電晶體的E腳對地電壓約為5.0V

SO
圖一是一個標準的基那二極體加電晶體的穩壓電路結構

网友:
懶得再解釋了

請有興趣or有疑問
請自行google關鍵字  "恆流源"or"恆壓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負載阻抗變化不影響恆流值
假設圖一,電源15v 減掉zd 5.6v剩下9.4v
9.4v除以5mA等於1880

嗯.....winrar070大大你的想法很特別...
先不否定你的想法...

我想您了解什麼是恆流源及恆壓源.
再由恆流源及恆壓源的定議來反驗証您的推論.

恆流源的定議7#已經寫的很清楚明白了
     a)不因负载(输出电压)变化而改变;
  b)不因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
  c)内阻为无限大(以使其电流可以全部流出到外面);

光由a)這點就可以推翻掉您的推論囉~

再者圖1我認為是恆壓源

固定5V來產生其輸出電流.....這不是恆壓..不然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winrar070大大你的想法很特別...
先不否定你的想法...

小弟好像沒有明確的說圖1.3是恆流源
只不過可以穩定電流,再者用電晶體來達到恆流作用
必須先恆壓才能恆流   不是嗎?
難道圖7電路可以不受電源電壓與負載阻抗影響嗎?

在此帖是探討電晶體恆流,不是探討理論的恆壓源與恆流源吧

网友:
此帖相關討論希望到此中止
再繼續下去會演變成筆戰

网友G:
大家好像戰得昏天暗地,煙霧朦朦,好不熱鬧,我是來看戲的.

以圖一和圖三來說,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其C極出電流都很小,因此B極電流也要很小,可能會因為B極限流電阻太大,而Zener沒有達到原先預期的穩壓效果,因而失去作用,但是倒是有笑果產生.

即使把Zener的限流電阻降低,而產生穩壓作用,此兩種電路對我來說,仍然不能稱為恆流源或恆壓源,因為它們的輸出端的V,I都會因為負載電阻的變化而變化,最多只能稱為電流源,輸出端要依需求加限流電阻才可以.

以圖一來算,其最高電壓為:
以下Vo是以相對於+15V來說.
Vo=15V-(Zener-Vbe+Vbe(sat))
Vo=15V-(5.6V-0.6V+0.2V)
Vo=15V-(5.2V)
Vo=9.8V

以圖三來算,其最高電壓為:
以下Vo是以相對於+10V來說.
Vo=10V-(Zener-Vbe+Vbe(sat))
Vo=10V-(1.8V-0.6V+0.2V)
Vo=10V-(1.4V)
Vo=8.6V

圖三由三個二極體組成的1.6V,不知是如何計算的,若是以1N4148,一般是0.6Vx3=1.8V,或是0.7Vx3=2.1V
,由Vb=8.2V來看,10V-8.2V=1.8V,顯然二極體是以0.6Vx3=1.8V來算,但是電壓卻標錯了.

圖七看似較有可能是恆流源,但是也因為C是輸出低電流,所以B輸入端也是低電流,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跟圖一和圖三一樣,電晶體工作在線性區,所以C極電壓就像是一個彈簧是可以變動的,這個也就造成無法是恆流源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它同樣只是一個電流源而已.

所以只要電晶體不是工作在邏輯區,那麼C極就有可能是會變動的,由C極輸出就不大可能是恆流源或恆壓源.

最後的感覺是這種小電流的,不能單純以目前的方式來做.

恆流源看似簡單,但其實也並不簡單,這個也就是為何連標榜是恆流源的市售品,都有可能只是電流源,或者穩定性不好的恆流源,無法達到真正的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所有數據都不變時,電流或許是對的
但是,"恆流"必須要在電源&附載有變動時,依然維持不變
上述的電路

我曾經測試NPN,B極上下接兩個電阻,的確可以恆流,
改變C極端負載,10-100歐姆電流都固定,其他的沒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7是恆流+1

老實說,我看不出來,為何圖7,具有恆流功能,
可以說明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1 & 3 恆壓源
請不要再把它說成恆流源

對不起,都是我不懂,以上資料,來自        孫洪恩恆流源是作者的標題,我只是拿來套用

网友:
其實我一直在看大家是會如何回答第一帖的問題,討論問題千萬不要生氣,保持心情愉快才會容易解題,第一帖這幾個基本電路其實都不會考倒大家,只是有可能會誤解它的意思。

第7樓雄爸爸提的恆流源三大特點,相信有學過電子學的人一定不陌生,考試沒考過的話我讓你打。
第4樓winrar070提出只要VBE固定不變,IE也就不會變。這句話的意思是指電晶體在工作區內的ic是受ib控制,此時vce對ic的影響反而不大,所以只要把ib固定了,那ic自然也就固定了。
ic固定住了算不算恆流?當然算對吧!

如果大家了解以上的觀念,那我可以說第一帖的那些的電路全部都是定電流電路,只是架構有點變化而已。就單一級電路而言,它們都可以合乎定電流的基本要求。
注意喔!是"基本要求"喔!

有疑問嗎?何妨為自已也為大家做個實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1、3、7都是恆流源

圖三是NP,不是NPN,VE=VB+0.6V=8.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實說,我看不出來,為何圖7,具有恆流功能,
可以說明一下嗎?

正確來說圖7是限流迴路,只要進入限流狀態負載電流是恆定的,不會隨著VCC電壓變動而變動。

當負載電流小於10mA以下時,Q1不導通,Q2 B極經由R1接地提供Ib,Q2處於導通狀態,這時不是恆流狀態,當負載阻抗夠低讓負載電流到達10mA時,R2兩端電壓約0.62V,此時Q1開始有Ib流通,Q1 C-E分流了部分Q2的Ib,負載電流越大Q1導通越大,負載電流越小Q1導通越小,Q1導通越大則分流Q2的Ib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負載電流過大會讓Q1導通量變大,Q1 導通量變大會抑制Q2導通,負載電流就會降下來,反之則會讓Q2導通增加,最終會達到一個平衡點,讓負載電流保持在一個恆定值,Q1,Q2互相牽制是線性的,不會有快速ON-OFF的現象,如果有的話那是不正常的震盪。

圖7雖然不是一個理想的恆流源,是有條件之下會提供恆定電流,但相對於其他各圖的恆流條件相對寬鬆很多,這個電路在電源供應器限流很常見。

所謂理論值易求理想元件難得,所有電路都是在有條件之下才能表現出預設的功能,差別只在於所謂的條件寬鬆與否而已。

比如說圖7負載電阻希望從0Ω~1MΩ都能保持10mA恆流,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必須提供1萬伏特才有辦法讓1MΩ流過10mA!若是限定0~1KΩ就很容易達成恆流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負載阻抗變化不影響恆流值
假設圖一,電源15v 減掉zd 5.6v剩下9.4v
9.4v除以5mA等於1880

最大電阻值=電壓/恆流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好像戰得昏天暗地,煙霧朦朦,好不熱鬧,我是來看戲的.

以圖一和圖三來說,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其C極出 ...

電壓是我標的,還請訂正,
手上還有好幾份,整理完畢的恆流源電路,
為了平息紛爭,還是下次再請教吧
感謝

网友C:
挖勒,把老大給請出來了
雄爸說的並沒有錯,但小弟在此只是討論電路架構是否能達到"固定電流"的功用
圖一與圖三分別利用ZD與二極體達到一個穩定的電壓
所以正確來說是"電壓源",但它可以穩定電流
圖7利用Q1本身的VBE為一基準,當R2電流低於(VBE/R2)時
Q1不會導通,Q2因為10K接地所以導通了
假設Q1 VBE=0.7V  R2=10R所得到的電流值為70mA
當負載阻抗很大時,流過去的電流不足70mA
Q1得不到導通電壓VBE,所以截止了
當負載阻抗小到足夠流70mA時
Q1會得到導通電壓VBE,此時VCE導通
Q2 VB相當於+VCC,所以截止
如此快速的一開一關,達到穩定電流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你的恆流是這樣定義的,小弟領教了

兩位都是當代英雄,應該惺惺相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確來說圖7是限流迴路,只要進入限流狀態負載電流是恆定的,不會隨著VCC電壓變動而變動。

當負載電流 ...

感謝指導,請問平衡點還會是10mA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請問平衡點還會是10mA嗎?

以這個例子來說平衡點是10mA,由於每個型號電晶體特性都不一樣,實際電流值由R2決定,R2越大電流越低,反之電流越大,R2在這裡擔任電流檢知的任務。

网友A:
因為我都在玩LED,所以對於恆流源(定電流)會特別在意
LED的Vf電壓會隨著溫度升高而降低,所以必須使用定電流電路
因此
個人認為,定電流電路,一定會有一個Rsc或其他的電流感之元件,才能作為輸出電流偵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勒,把老大給請出來了
雄爸說的並沒有錯,但小弟在此只是討論電路架構是否能達到"固定電流"的功用
圖一與 ...

哈!難不成是winrar070與雄爸爸聯合起來用這招誘我出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都在玩LED,所以對於恆流源(定電流)會特別在意
LED的Vf電壓會隨著溫度升高而降低,所以必須使用定電流 ...

雄爸爸版大,我相信這種基本電路對你來說根本是"桌上拿柑",不就是精神不集中搞誤會了嘛!
我早就告訴你"溫嵐著短裙錄製節目大走光"看看就好,大陸G奶女神蘇梓玲不要一天看好幾次,不要一直研究用二維條碼約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雄爸爸版大,我相信這種基本電路對你來說根本是"桌上拿柑",不就是精神不集中搞誤會了嘛!
我早就告訴你" ...

最近在研究"名人太會考"的題目
http://tw.omg.yahoo.com/video/%E ... F%87-035500029.html

水餃是公的還是母的 ??
水餃是笨的還是聰明的??
胖子跑步,猜一種日常生活用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研究"名人太會考"的題目
http://tw.omg.yahoo.com/video/%E5%90%8D%E4%BA%BA%E5%A4%AA%E6%9C%83%E8 ...

雄爸爸的興趣的確是廣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這個例子來說平衡點是10mA,由於每個型號電晶體特性都不一樣,實際電流值由R2決定,R2越大電流越低,反 ...

仔細讀過說明後,明白互補的電晶體,原來圖6也是同樣的道理,
真是獲益匪淺,
請問 兩顆電晶體可以分攤熱量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細讀過說明後,明白互補的電晶體,原來圖6也是同樣的道理,
真是獲益匪淺,
請問 兩顆電晶體可以分攤熱量嗎 ...

沒有,功率主要降在Q2上面,Q1負荷非常輕。

圖6 R4雖然也有電流回饋效果,但電流穩定度沒有圖7好。

网友I:
恆流一定有穩壓的骨子再內,
固定電壓流過固定電阻就是穩流了,
所以 LM317 接法不同就穩壓穩流變變變
圖一,三 在 OCL 放大器常常用到,
或是不要求精密度的儀表,
因為 Vbe 溫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恆流一定有穩壓的骨子再內,
固定電壓流過固定電阻就是穩流了,
所以 LM317 接法不同就穩壓穩流變變變 {:1_1: ...

圖7,可以改善溫度上昇嗎,
差動放大可以改善零點飄移與交叉失真,
若拿來用定電流,有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功率主要降在Q2上面,Q1負荷非常輕。

圖6 R4雖然也有電流回饋效果,但電流穩定度沒有圖7好。 ...

若換成這樣,有比較好嗎?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換成這樣,有比較好嗎?
感謝

這三圖限流部份道理都相同,差異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7,可以改善溫度上昇嗎,
差動放大可以改善零點飄移與交叉失真,

差動放大正規作法是在射集用電流源,
改成一個電阻是奸商老闆的 cost down 技倆,
用回電流源是回復差動放大應有之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三圖限流部份道理都相同,差異不大。

既然如此,還是用回圖7,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