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T705 一直跳出(自動調整中)畫面維修

楼主(2013-08-26):
       這台BenQ T705 開機後,有事沒事就跑出--自動調整中--的畫面,
主人受夠了,由於使用的習慣性,還是決定維修了!

維修第一步就是拆機,先拆下背後4顆螺絲,再行拆腳座,注意腳座下這個螺絲…

不一定要專業的工具,祇要您敢動手!

找到故障的開關了,另一顆接觸困難一併換下,其它的點油保養,因為手上就剩這二顆…

這裡高手的指導,P+I板的電解電容換新共八顆,背板加強補焊…

裝機完成,客戶急用火速交機了。

修電腦螢幕,偶而客串的,收費800元(新北三重),還可以吧!

网友A:
真好~價格都收超高~  我在公司上班遇到同行都收300   廉價勞工

网友:
這一款sw是通病.目前若還有這麼好的價位...我就不用改行ㄋ..我也在三重~

网友:
在北部這個價位應該算很好了才是吧,聽過前輩們講北部目前他們的收費都沒這麼高了

网友:
= = 當客人看到那兩顆按鈕,自然就沒這麼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價格都收超高~  我在公司上班遇到同行都收300   廉價勞工

價錢,就要看客戶的來源而定論吧。
就那二顆開關故障,也是要技術啊!
還有P+I板上的電容更換,這是基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