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machines 螢幕畫面偏白

楼主(2013-08-26):
如題  請問各位大大要從哪查修起(已換過LVDS排線)

网友A:
面板軟排故障 已回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軟排故障 已回天啦

大大的意示是 面板壞了 無法修復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的意示是 面板壞了 無法修復是嗎!

修好是有辦法(需要專業機器喔)
但是設備就貴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是有辦法(需要專業機器喔)
但是設備就貴了喔

謝謝你   那就留著當殺肉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