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7W 螢幕上面怪怪的!!!

楼主(2013-08-26):
我已經把整個都打開來看了
沒有一個電容爆開甚麼的
求解 ((

网友A:
面板買單!!或是要修TCOM~這不好修!!
也有可能是AD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買單!!或是要修TCOM~這不好修!!
也有可能是AD版~

歐不....
看來這一壞只能把零件保存起來了~

网友:
沒意外的話面板買單了

网友:
面板悲劇 某面板廠有一批料號的面板會有這種情況
請保重...

网友:
這該不會是群創的面板吧~  是的話應該是掛掉了

网友:
這故障我發過求救帖!!!     面板掛,沒救!!   要救是有機會,但是價格可以換一台正常2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