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22031 無電源(看不懂這是啥東東)[已完修]

楼主(2013-08-26):
P/I基板上測無 5V輸出,但大電容測有約150V...5v 好像沒有起振,
查一零件似有關聯,U201(AA JCB )6 pin,不知此為何物,請大家幫幫忙,
為小弟解答..

P/I板上位置
不知是啥東東

网友A:
我知道了

就是

電子 零件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

哈哈!wecan 大真是榑學多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

wecan大,怎麼一片空白,是不是忘了po ,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請問可以在其它相關電路找到嗎?

网友B:
材料商有賣.......

网友C:
它昰顆SOT-26外型的電子零件,印刷代碼 AA JCB

网友D:
為什麼你的燈管似乎只有接單邊? 這樣會動作嗎???不會起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商有賣.......

請問大大,該怎麼跟材料商解說這"東東",不知他聽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昰顆SOT-26外型的電子零件,印刷代碼 AA JCB

感謝henry大,又長了知識,原來SOT-26長的這般模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你的燈管似乎只有接單邊? 這樣會動作嗎???不會起保護????

原廠只有做雙燈管,所以保留一邊,可它電路上有些零件已拆除,
感謝你的細微觀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只有做雙燈管,所以保留一邊,可它電路上有些零件已拆除,
感謝你的細微觀察! ...

這樣啊... 好偷懶的設計

那有沒有可能... P/I板的+5V 被AD板給短路歸零呢??
抱歉, 這是猜測~ 但如果AD板有問題, 兩邊連接線又沒移除的話, 會不會被拉低?

楼主:
RE: HERAN HD-22031 無電源(看不懂這是啥東東)..已完修

找了幾天,終於有眉目了,是代用品,對照其DATE 腳位後,決定給換上

完修,這東東是power pwm switch IC,SOT23-6封裝

楼主:
忘了如何修改主題...已完修,有緣人教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如何修改主題...已完修,有緣人教我一下

恭喜完修!
這零件能找得到代用品,不簡單!
更改標題要請該版主幫忙修改了。

网友E:
馬後炮

AAJXX --->SG6859

73XXX ---->OB2273

OB2273.pdf (376.67 KB, 下載次數: 56) SG6859.pdf (474.07 KB, 下載次數: 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後炮

AAJXX --->SG6859

這都是團隊的功勞,感謝!!
duncan大,你提供的OB2273正是此料件原碼,如早
些給我,就不用翻遍所有網拍才找到,還是感謝你的用心.

网友:
讚讚讚~真是厲害啊~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