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吋畫面不良....

楼主(2013-08-26):
各位前輩們.小弟又來請益受教.這台畫面如圖不良.聲音都正常.想請教前輩們.故障問題點是否落在TCON或主板上(小弟是覺得是主板).....還請前輩們提點.感激不盡.謝謝!!!

网友:
cc 主板故障 修一修就好了

楼主:
wecan前輩.希望您不吝賜教.提點小弟方向~~~~~c c c 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前輩.希望您不吝賜教.提點小弟方向~~~~~c c c 感激!!!!!

用說的我會
用打字的就不會了

楼主:
是否為主芯晶片不良!需要補一補?或是石英晶振????

网友:
此台機型 全名
標題 改一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為主芯晶片不良!需要補一補?或是石英晶振????

補下去 就換版  不用補不然等換板

网友:
標題 LG 42LC4D 故障情形 畫面雜亂 (附圖如下)

量測電壓 沒有 (就用猜的)(或是用仙女棒點一下就好)

維修對策  請各位(神人) 給我故障點  我來換零件

网友:
服務手冊來了  英文版

1.91 MB, 下載次數: 81

120.02 KB, 下載次數: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