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邏輯IC 代碼識別

楼主(2013-08-27):
常用邏輯IC 代碼識別   中文簡易說明

希望對大家在作維修及設計電路有所幫助

7400 TTL 2輸入端四與非門
7401 TTL 集電極開路2輸入端四與非門
7402 TTL 2輸入端四或非門
7403 TTL 集電極開路2輸入端四與非門
7404 TTL 六反相器
7405 TTL 集電極開路六反相器
7406 TTL 集電極開路六反相高壓驅動器
7407 TTL 集電極開路六正相高壓驅動器
7408 TTL 2輸入端四與門
7409 TTL 集電極開路2輸入端四與門
7410 TTL 3輸入端3與非門
74107 TTL 帶清除主從雙J-K觸發器
74109 TTL 帶預置清除正觸發雙J-K觸發器
7411 TTL 3輸入端3與門
74112 TTL 帶預置清除負觸發雙J-K觸發器
7412 TTL 開路輸出3輸入端三與非門
74121 TTL 單穩態多諧振盪器
74122 TTL 可再觸發單穩態多諧振盪器
74123 TTL 雙可再觸發單穩態多諧振盪器
74125 TTL 三態輸出高有效四總線緩衝門
74126 TTL 三態輸出低有效四總線緩衝門
7413 TTL 4輸入端雙與非施密特觸發器
74132 TTL 2輸入端四與非施密特觸發器
74133 TTL 13輸入端與非門
74136 TTL 四異或門
74138 TTL 3-8線譯碼器/復工器
74139 TTL 雙2-4線譯碼器/復工器
74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觸發器
74145 TTL BCD—十進制譯碼/驅動器
7415 TTL 開路輸出3輸入端三與門
74150 TTL 16選1數據選擇/多路開關
74151 TTL 8選1數據選擇器
74153 TTL 雙4選1數據選擇器
74154 TTL 4線—16線譯碼器
74155 TTL 圖騰柱輸出譯碼器/分配器
74156 TTL 開路輸出譯碼器/分配器
74157 TTL 同相輸出四2選1數據選擇器
74158 TTL 反相輸出四2選1數據選擇器
7416 TTL 開路輸出六反相緩衝/驅動器
74160 TTL 可預置BCD異步清除計數器
74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進制異步清除計數器
74162 TTL 可預置BCD同步清除計數器
74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進制同步清除計數器
74164 TTL 八位串行入/並行輸出移位寄存器
74165 TTL 八位並行入/串行輸出移位寄存器
74166 TTL 八位併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169 TTL 二進制四位加/減同步計數器
7417 TTL 開路輸出六同相緩衝/驅動器
74170 TTL 開路輸出4×4寄存器堆
74173 TTL 三態輸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174 TTL 帶公共時鐘和復位六D觸發器
74175 TTL 帶公共時鐘和復位四D觸發器
74180 TTL 9位奇數/偶數發生器/校驗器
74181 TTL 算術邏輯單元/函數發生器
74185 TTL 二進制—BCD代碼轉換器
74190 TTL BCD同步加/減計數器
74191 TTL 二進制同步可逆計數器
74192 TTL 可預置BCD雙時鐘可逆計數器
74193 TTL 可預置四位二進制雙時鐘可逆計數器
74194 TTL 四位雙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195 TTL 四位並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196 TTL 十進制/二-十進制可預置計數鎖存器
74197 TTL 二進制可預置鎖存器/計數器
7420 TTL 4輸入端雙與非門
7421 TTL 4輸入端雙與門
7422 TTL 開路輸出4輸入端雙與非門
74221 TTL 雙/單穩態多諧振盪器
74240 TTL 八反相三態緩衝器/線驅動器
74241 TTL 八同相三態緩衝器/線驅動器
74243 TTL 四同相三態總線收發器
74244 TTL 八同相三態緩衝器/線驅動器
74245 TTL 八同相三態總線收發器
74247 TTL BCD—7段15V輸出譯碼/驅動器
74248 TTL BCD—7段譯碼/升壓輸出驅動器
74249 TTL BCD—7段譯碼/開路輸出驅動器
74251 TTL 三態輸出8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253 TTL 三態輸出雙4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256 TTL 雙四位可尋址鎖存器
74257 TTL 三態原碼四2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258 TTL 三態反碼四2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259 TTL 八位可尋址鎖存器/3-8線譯碼器
7426 TTL 2輸入端高壓接口四與非門
74260 TTL 5輸入端雙或非門
74266 TTL 2輸入端四異或非門
7427 TTL 3輸入端三或非門
74273 TTL 帶公共時鐘復位八D觸發器
74279 TTL 四圖騰柱輸出S-R鎖存器
7428 TTL 2輸入端四或非門緩衝器
74283 TTL 4位二進制全加器
74290 TTL 二/五分頻十進制計數器
74293 TTL 二/八分頻四位二進制計數器
74295 TTL 四位雙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298 TTL 四2輸入多路帶存貯開關
74299 TTL 三態輸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30 TTL 8輸入端與非門
7432 TTL 2輸入端四或門
74322 TTL 帶符號擴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323 TTL 三態輸出八位雙向移位/存貯寄存器
7433 TTL 開路輸出2輸入端四或非緩衝器
74347 TTL BCD—7段譯碼器/驅動器
74352 TTL 雙4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353 TTL 三態輸出雙4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365 TTL 門使能輸入三態輸出六同相線驅動器
74365 TTL 門使能輸入三態輸出六同相線驅動器
74366 TTL 門使能輸入三態輸出六反相線驅動器
74367 TTL 4/2線使能輸入三態六同相線驅動器
74368 TTL 4/2線使能輸入三態六反相線驅動器
7437 TTL 開路輸出2輸入端四與非緩衝器
74373 TTL 三態同相八D鎖存器
74374 TTL 三態反相八D鎖存器
74375 TTL 4位雙穩態鎖存器
74377 TTL 單邊輸出公共使能八D鎖存器
74378 TTL 單邊輸出公共使能六D鎖存器
74379 TTL 雙邊輸出公共使能四D鎖存器
7438 TTL 開路輸出2輸入端四與非緩衝器
74380 TTL 多功能八進制寄存器
7439 TTL 開路輸出2輸入端四與非緩衝器
74390 TTL 雙十進制計數器
74393 TTL 雙四位二進制計數器
7440 TTL 4輸入端雙與非緩衝器
7442 TTL BCD—十進制代碼轉換器
74352 TTL 雙4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353 TTL 三態輸出雙4選1數據選擇器/復工器
74365 TTL 門使能輸入三態輸出六同相線驅動器
74366 TTL 門使能輸入三態輸出六反相線驅動器
74367 TTL 4/2線使能輸入三態六同相線驅動器
74368 TTL 4/2線使能輸入三態六反相線驅動器
7437 TTL 開路輸出2輸入端四與非緩衝器
74373 TTL 三態同相八D鎖存器
74374 TTL 三態反相八D鎖存器
74375 TTL 4位雙穩態鎖存器
74377 TTL 單邊輸出公共使能八D鎖存器
74378 TTL 單邊輸出公共使能六D鎖存器
74379 TTL 雙邊輸出公共使能四D鎖存器
7438 TTL 開路輸出2輸入端四與非緩衝器
74380 TTL 多功能八進制寄存器
7439 TTL 開路輸出2輸入端四與非緩衝器
74390 TTL 雙十進制計數器
74393 TTL 雙四位二進制計數器
7440 TTL 4輸入端雙與非緩衝器
7442 TTL BCD—十進制代碼轉換器
74447 TTL BCD—7段譯碼器/驅動器
7445 TTL BCD—十進制代碼轉換/驅動器
74450 TTL 16:1多路轉接復用器多工器
74451 TTL 雙8:1多路轉接復用器多工器
74453 TTL 四4:1多路轉接復用器多工器
7446 TTL BCD—7段低有效譯碼/驅動器
74460 TTL 十位比較器
74461 TTL 八進制計數器
74465 TTL 三態同相2與使能端八總線緩衝器
74466 TTL 三態反相2與使能八總線緩衝器
74467 TTL 三態同相2使能端八總線緩衝器
74468 TTL 三態反相2使能端八總線緩衝器
74469 TTL 八位雙向計數器
7447 TTL BCD—7段高有效譯碼/驅動器
7448 TTL BCD—7段譯碼器/內部上拉輸出驅動
74490 TTL 雙十進制計數器74491 TTL 十位計數器
74498 TTL 八進制移位寄存器
7450 TTL 2-3/2-2輸入端雙與或非門
74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1 TTL 2-3/2-2輸入端雙與或非門
74533 TTL 三態反相八D鎖存器
74534 TTL 三態反相八D鎖存器
7454 TTL 四路輸入與或非門
74540 TTL 八位三態反相輸出總線緩衝器
7455 TTL 4輸入端二路輸入與或非門
74563 TTL 八位三態反相輸出觸發器
74564 TTL 八位三態反相輸出D觸發器
74573 TTL 八位三態輸出觸發器
74574 TTL 八位三態輸出D觸發器
74645 TTL 三態輸出八同相總線傳送接收器
74670 TTL 三態輸出4×4寄存器堆
7473 TTL 帶清除負觸發雙J-K觸發器
7474 TTL 帶置位復位正觸發雙D觸發器
7476 TTL 帶預置清除雙J-K觸發器
7483 TTL 四位二進制快速進位全加器
7485 TTL 四位數字比較器
7486 TTL 2輸入端四異或門
7490 TTL 可二/五分頻十進制計數器
7493 TTL 可二/八分頻二進制計數器
7495 TTL 四位並行輸入\輸出移位寄存器
7497 TTL 6位同步二進制乘法器

門電路
CD4000 雙3輸入端或非門
CD4001 四2輸入端或非門 *
CD4002 雙4輸入端或非門
CD4007 雙互補對加反向器
CD4009 六反向緩衝/變換器
CD4011 四2輸入端與非門 *
CD4012 雙4輸入端與非門
CD4023 三2輸入端與非門
CD4025 三2輸入端與非門
CD4030 四2輸入端異或門
CD4041 四同相/反向緩衝器
CD4048 8輸入端可擴展多功能門 *
CD4049 六反相緩衝/變換器 *
CD4050 六同相緩衝/變換器
CD4068 8輸入端與門/與非門
CD4069 六反相器 *
CD4070 四2輸入異或門
CD4071 四2輸入端或門 *
CD4072 雙4輸入端或門
CD4073 三3輸入端與門
CD4075 三3輸入端或門
CD4077 四異或非門
CD4078 8輸入端與非門/或門
CD4081 四2輸入端與門 *
CD4082 雙4輸入端與非門
CD4085 雙2路2輸入端與或非門
CD4086 四2輸入端可擴展與或非門
CD40104 TTL至高電平CMOS轉換器
CD40106 六施密特觸發器
CD40107 雙2輸入端與非緩衝/驅動器
CD40109 四低-高電平位移器
CD4501 三多輸入門
CD4052 六反向緩衝器(三態輸出)*
CD4503 六同相緩衝器(三態輸出)
CD4504 6TTL或CMOS同級移相器
CD4506 雙可擴展AIO門
CD4507 四異或門
CD4519 4位與/或選擇器
CD4530 雙5輸入多數邏輯門
CD4572 四反向器加二輸入或非門加二輸入與非門
CD4599 8位可尋址鎖存器 *
**********************************************************************
觸發器
CD4013 雙D觸發器 *
CD4027 雙JK觸發器 *
CD4042 四鎖存D型觸發器 *
CD4043 四三態R-S鎖存觸發器(「1」觸發) *
CD4044 四三態R-S鎖存觸發器(「0」觸發)
CD4047 單穩態觸發/無穩多諧振盪器
CD4093 四2輸入端施密特觸發器 *
CD4098 雙單穩態觸發器 *
CD4099 8位可尋址鎖存器 *
CD4508 雙4位鎖存觸發器
CD4528 雙單穩態觸發器(與CD4098管腳相同,只是3、13腳復位開關為高電平有效)*
CD4538 精密單穩多諧振盪器
CD4583 雙施密特觸發器
CD4584 六施密特觸發器
CD4599 8位可尋址鎖存器
**********************************************************************
計數器
CD4017 十進制計數/分配器 *
CD4020 14位二進制串行計數器/分頻器 *
CD4022 八進制計數/分配器 *
CD4024 7位二進制串行計數器/分頻器
CD4029 可預置數可逆計數器(4位二進制或BCD碼) *
CD4040 12二進制串行計數器/分頻器 *
CD4045 12位計數/緩衝器
CD4059 四十進制N分頻器
CD4060 14二進制串行計數器/分頻器和振盪器 *
CD4095 3輸入端J-K觸發器(相同J-K輸入端)
CD4096 3輸入端J-K觸發器(相反和相同J-K輸入端)
CD40110 十進制加/減計數/鎖存/7端譯碼/驅動器
CD40160 可預置數BCD加計數器(異步復位) *
CD40161 可預置數4位二進制加計數器(R非=0時,CP上脈衝復位)(異步復位) *
CD40162 可預置數BCD加計數器(同步復位) *
CD40163 可預置數4位二進制加計數器(R非=0時,CP上脈衝復位)(同步復位) *
CD40192 可預置數BCD加/減計數器 *
CD40193 可預置數4位二進制加/減計數器 *
CD4510 可預置BCD加/減計數器 *
CD4516 可預置4位二進制加/減計數器 *
CD4518 雙BCD同步加計數器 *
CD4520 雙同步4位二進制加計數器 *
CD4521 24級頻率分頻器
CD4522 可預置數BCD同步1/N加計數器 *
CD4526 可預置數4位二進制同步1/N加計數器*
CD4534 實時與譯碼計數器
CD4536 可編程定時器
CD4541 可編程定時器
CD4553 3數字BCD計數器
CD4568 相位比較器/可編程計數器
CD4569 雙可預置BCD/二進制計數器
CD4597 8位總線相容計數/鎖存器
CD4598 8位總線相容可建地址鎖存器
**********************************************************************
譯碼器
CD4511 BCD鎖存/7段譯碼器/驅動器 *
CD4514 4位鎖存/4-16線譯碼器
CD4515 4位鎖存/4-16線譯碼器(負邏輯輸出)
CD4026 十進制計數/7段譯碼器(適用於時鐘計時電路,利用C端的功能可方便的實現60或12分頻)
CD4028 BCD-十進制譯碼器 *
CD4033 十進制計數/7段譯碼器 *
CD4054 4位液晶顯示驅動
CD4055 BCD-7段碼/液晶驅動
CD4056 BCD-7段碼/驅動
CD40102 8位可預置同步減法計時器(BCD)
CD40103 8位可預置同步減法計時器(二進制)
CD4513 BCD-鎖存/7端譯碼/驅動器(無效「0」不顯)
CD4514 4位鎖存/4線—16線譯碼器(輸出「1」) *
CD4515 4位鎖存/4線—16線譯碼器(輸出「0」) *
CD4543 BCD-鎖存/7段譯碼/驅動器
CD4544 BCD-鎖存/7段譯碼/驅動器——波動閉鎖
CD4547 BCD-鎖存/7段譯碼/大電流驅動器
CD4555 雙二進制4選1譯碼器/分離器(輸出「1」) *
CD4556 雙二進制4選1譯碼器/分離器(輸出「0」) *
CD4558 BCD-7段譯碼
CD4555 雙二進制4選1譯碼器/分離器
CD4556 雙二進制4選1譯碼器/分離器(負邏輯輸出)
**********************************************************************
移位寄存器
CD4006 18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CD4014 8位串入/併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
CD4015 雙4位串入—並出移位寄存器 *
CD4021 8位串入/併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
CD4031 64位移位寄存器
CD4034 8位通用總線寄存器
CD4035 4位串入/併入—串出/並出移位寄存器 *
CD4076 4線D型寄存器
CD4094 8位移位/存儲總線寄存器
CD40100 32位左移/右移
CD40105 先進先出寄存器
CD40108 4×4多端口寄存器陣列
CD40194 4位併入/串入—並出/串出移位寄存器(左移/右移) *
CD40195 4位併入/串入—並出/串出移位寄存器 *
CD4517 64位移位寄存器
CD45490 連續的近似值寄存器
CD4562 128位靜態移位寄存器
CD4580 4×4多端寄存器
**********************************************************************
模擬開關和數據選擇器
CD4016 四聯雙向開關
CD4019 四與或選擇器【Qn=(An*Ka)+(Bn*Kb)】 *
CD4051 單八路模擬開關 *
CD4052 雙4路模擬開關
CD4053 三2路模擬開關
CD4066 四雙向模擬開關 *
CD4067 單十六路模擬開關 *
CD4097 雙八路模擬開關
CD40257 四2選1數據選擇器
CD4512 八路數據選擇器 *
CD4529 雙四路/單八路模擬開關
CD4539 雙四路數據選擇器
CD4551 四2通道模擬多路傳輸
**********************************************************************
運算電路
CD4008 4位超前進位全加器 *
CD4019 四與或選擇器【Qn=(An*Ka)+(Bn*Kb)】
CD4527 BCD比例乘法器
CD4032 三路串聯加法器
CD4038 三路串聯加法器(負邏輯)
CD4063 四位量級比較器
CD4070 四2輸入異或門 *
CD4585 4位數值比較器 *
CD4089 4位二進制比例乘法器 *
CD40101 9位奇偶發生器/校驗器
CD4527 BCD比例乘法器 *
CD4531 12位奇偶數
CD4559 逐次近似值碼器
CD4560 「N」BCD加法器
CD4561 「9」求補器
CD4581 4位算術邏輯單元
CD4582 超前進位發生器
CD4585 4位數值比較器
**********************************************************************
存儲器
CD4049 4字×8位隨機存取存儲器
CD4505 64×1位RAM
CD4537 256×1靜態隨機存取存儲器
CD4552 256位RAM
**********************************************************************
特殊電路
CD4046 鎖相環集成電路 *
CD4532 8位優先編碼器 *
CD4500 工業控制單元
CD4566 工業時基發生器
CD4573 可預置運算放大器
CD4574 比較器、線性、雙對雙運放
CD4575 雙/雙預置運放/比較器
CD4597 8位總線相容計數/鎖存器
CD4598 8位總線相容可建地址鎖存器
**********************************************************************

集成電路,晶片IC代換

    在電子產品開發與維修中.在考慮其成本,或確認一塊集成電路損壞後,通常要找一個與原器件的規格、型號一致的集成塊來替換。而要找一個與原器件規格、型號 一致的替換件並不容易,因此如何尋找能夠替代原品的集成電路器件,就成了維修的關鍵。瞭解集成電路常見故障類型。掌握集成電路替換的原則、方法和注意事 項。可以使維修或替換集成電路事半功倍。    』
    一、集成電路故障類型
    我們可以把每一塊集成電路(簡稱「組件」)看成帶有電源端、輸人、輸出端,且具有一定功能的黑匣子,而不必深究內部電路結構,只要判明它的電源端並瞭解其 輸入、輸出之間的邏輯關係正確,便認為它是正常的,否則表明組件有故障。組件故障通常可以分為組件內部電路故障和組件外部電路故障兩類。
    1.組件內部電路故障
    (1)輸入、輸出腳脫焊開路。
    (2)輸人、輸出腳與Ucc電源或地線短路。
    (3)Ucc電源和地線以外的兩個引線之間短路。
    (4)組件內部邏輯功能失效
    2.組件外部電路故障
    (1)Ucc電源和地線與外部電路節點之間短路。
    (2)Ucc電源和地線之外的兩節點間短路。
    (3)信號開路。
    (4)外部元件故障,如電感、電容和電阻等。
    3.組件靜態參數和靜態功能故障
    綜上所述,組件的故障類型不外乎開路、短路和功能失效三種。大量的實踐證明,組件的動態參數(延遲時間、上升邊沿時間、下降邊沿時間)失效情況較少,而靜態參數、靜態功能失效的情況較多。
    靜態參數和靜態功能是在直流電壓信號和低頻信號下測試的參數與功能。其功能故障一般有以下8種.
    (1)組件的功能電流過大、組件發熱,使組件功能失效。
    (2)組件的輸入電流過大,使前級負載加重,將前級信號或電平拉垮。
    (3)幾個輸入端的交叉漏電流過大,引起邏輯功能失效。
    (4)輸入和輸出引腳中有開路或短路,致使功能失效。
    (5)組件的頻率特性變壞,當工作頻率升高時,輸出電平的幅度降低(如工作電源電壓為5v的組件降為3V),致使功能失效。
    (6)組件內部輸出管負載特性變壞,低電平升高,大於0.8v(如在1v-2v之間),使邏輯產生錯亂。
    (7)組件內部驅動管輸出電流太小。不能驅動下一級負載.使邏輯出錯。
    (8)高低電平不符合要求,如低電平大於0.6V,高電平小於2.8V,這樣的電平一般被稱為危險電平或不可靠電平。具有這樣輸出電平的組件應當剔除。需要注意的是.當集電極開路門組件的輸出端不加匹配電阻時,也會產生故障電平,但這不是組件有故障.不應剔除。
    以上屬於數字集成電路的故障類型。對於其他集成電路(如模擬線路集成電路)則可作為借鑑。
  二、替換的原則
  1.外形規格及引線排列順序應相同     儘量選用同型號的集成電路或可以直接代換的其他型號.這樣可以不改變設計或原機電路的引線.簡便易行、容易滿足設計要求或恢復原機的性能指標。有少數集成電路,雖然其型號相同,但還要考慮其外形尺寸。
    2.電路的結構及工藝類型應相同     如TTL替換TTL,CMOS替換CMOS.ECL替換ECL等。
    3.電路的功能特性應相同  應確保替換的集成電路是好的,否則判斷排除故障更費周折。
    4.電路的一些主要參數應相同或相近如電源電壓、工作頻率等。
    三、替換的方法
    首先要熟悉國內外集成電路的命名方法,查閱有關集成電路數據替換手冊.進而決定選取哪一種型號作替代品。通常有以下5種情況:
    1.型號字母不同,數字相同。如CD4001、TC4001、SCL4001、HCF4001、CC4001等均為同一功能產品,並且引腳排列等完全相 同,符台替換的基本原則。一般來說,這種情況直接替換。通常可得到滿意的替換效果,但也有例外,在沒有完全把握時,需要進一步查閱有關資料加以證實。
    2.型號字母相同,數字不同。這種情況一般是同一生產廠家不同系列或改進型產品,替換的可能性很大。
    3.型號和字母都不同。這種情況可替換的型號較多,主要是由於各生產廠家互相仿製,只要查有關數據手冊的替換表就可查到。
    4.引腳數目不同。這種情況替換看似不太可能,但實際上卻是可以的。因為功能相同而引腳不同,引腳多的一般是增加了散熱腳或共地腳。
    5.封裝不同。這種情況較為多見。如同一功能的產品有金屬圓形封裝和雙列直插封裝等。雖然封裝不同,但電特性完全相同.通過加長引腳並套上絕緣套,按引腳功能要求進行連接,便可完成替換。當然,是在實在找不到替代品的情況下才採用這種方法。
    四、替換的注意事項
    1.選用同型號的集成電路可以直接代換。
    2.更換原機上的集成電路時,不要急躁.也不要亂拔、亂撬集成電路的引腳.根據自己所具備的條件來選擇拆卸方法。
    3.在還沒有判斷外圍電路是否有故障.以及未確認集成電路損壞之前,不要輕易更換集成塊,否則換上去的集成塊有可能再次報廢。
    4.有些集成電路,雖然型號中的大部分字符相同但其後綴不同,則引腳排列等可能不同,如M5115與M5115R,二者引腳功能的排列順序剛好相反。
    5.在選用相同功能但不同型號或不同引腳排列時,還應注意:  (1)儘量選用功能、電氣特性相同或相近的集成塊。  (2)引腳連接時,應儘量利用原印刷板上的孔位和線路,連線要整齊,信號前後數不要交叉,以免電路產生干擾、短路等故障。(3)集成電路的供電電壓與集成 電路的電源電壓典型值應相符合。  (4)集成電路的各信號的輸入、輸出阻抗要與原電路匹配。

常用邏輯IC 代碼識別.pdf

196.04 KB, 下載次數: 170

网友A:
若不是自己整理的資料,最好加入原來的連結,以尊重原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自己整理的資料,最好加入原來的連結,以尊重原作.

如我沒記錯是從早期銓華圖書發行的在我初入社會時候,為了方便行事影印抄錄下來的至於作者.....不可考

网友:
不錯的資料 感謝分祥 辛苦了n_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