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U300A,紅燈2下

楼主(2013-08-27):
SONY KLV-32U300A,固定閃紅燈2下,爬文似乎沒有解決案例,有相關資料但型號不同,且電壓也都不同,願有先進提建言、方向。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klv-32u300a

网友A:
目前還丟在一邊長灰塵...徵不到板子!

估狗一下....倒是有人解決閃紅燈2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還丟在一邊長灰塵...徵不到板子!

估狗一下....倒是有人解決閃紅燈2下...

估狗是有人解決閃紅燈2下...,沒能得知要從哪下手‧‧‧
倒是有人賣1.5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還丟在一邊長灰塵...徵不到板子!

估狗一下....倒是有人解決閃紅燈2下...

賣我吧!不要賣太貴!二手機利潤也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狗是有人解決閃紅燈2下...,沒能得知要從哪下手‧‧‧
倒是有人賣1.5k‧‧‧ ...

那片1.5K在中部!
小弟在台北...無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賣我吧!不要賣太貴!二手機利潤也不太多。

阿資 大...真愛開玩笑!
小弟在台北...若沒記錯阿資大是在高雄才對!

网友(2016-03-28):
下面Dale回答的The problem was found to be on the bleeder side of the power supply.
The problem was found to be on the bleeder side of the power supply. The Set is now working 100 % RESOLDER R81,R80,R47,R48 --------R75,R52,R53,R53--------R11,R12,R13
轉至http://www.fixya.com/support/t9253372-like

网友:
這塊要偷工的話直接把一顆晶體拿掉就可以了.

我也忘了是哪一顆.看到基板我就會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