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RS690M03 不跑碼

楼主(2013-08-27):
手頭上有2塊一模一樣的主板,故障問題一樣,觸碰晶震腳位偶發性可以跑碼,但是跑碼不完全,回焊南僑跟換晶震還是一樣的故障狀況,有請各位大大指點,

不跑碼時除錯卡的RES燈號不亮

這片板子是不是有通病丫?故障率還蠻高的

网友A:
有通病阿~ 北橋 NG ~遇到 N 片囉~
加焊 從值 不一定有效 換晶片就可以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通病阿~ 北橋 NG ~遇到 N 片囉~
加焊 從值 不一定有效 換晶片就可以解決

北橋+1,最近我們服務的學校一整批約100台已換了好多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請問~~這是ati 雙橋嗎?

网友:
這種狀況的我都修不好也知道是北橋重植也一樣搞壞好多張了

网友:
我也有一張
結果是電池沒裝會時開時不開
裝電池後就全部都正常了@@!!

网友B:
橋供電先查。
另外電池問題,修改電路即可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橋供電先查。
另外電池問題,修改電路即可解決。

供電都正常,電池什麼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電都正常,電池什麼問題??

RTC電壓不足。單獨插上ATX電源,未裝電池,RTC電壓不夠,根本就別想能夠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通病阿~ 北橋 NG ~遇到 N 片囉~
加焊 從值 不一定有效 換晶片就可以解決

感謝可愛大提供很有用的資訊,怪不我有幾張 ga-ma770  系列都修不出來,復位燈恆亮,也還真是215型號的說,一般印像,雙橋發熱量比較少,不會去考慮到橋的問題,請問~~我老覺得北橋供電怪怪的,是否要退出電感,再去量北橋供電,若供電有1.1v是否代表北橋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電壓不足。單獨插上ATX電源,未裝電池,RTC電壓不夠,根本就別想能夠開機。

測試的時候有裝~拍圖時沒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的時候有裝~拍圖時沒裝~~

其實可以修改,不裝電池照樣能夠開機。

网友C:
可以教一下怎麼修改嗎?
剛剛遇到1片.換電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教一下怎麼修改嗎?
剛剛遇到1片.換電池就好了

找3.3VSB電壓,飛一條線到電池座正極,應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