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ViewSonic VPAD7_P5 無法開機

楼主(2013-08-27):
ViewSonic VPAD7_P5 無法開機
量充電口,有5V,接頭應該沒問題
請問應該要從那裡查

网友:
接頭到連接的元件測一下,確認電壓有進!!

因為接頭!!   很容易掛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6837&extra=

我昨晚剛搞好的!!   僅供參考!!

网友:
我有一台破屏零件機~被我拆了~散在抽屜快一年了~不知是否還能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