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ps-179pb 奇美n-5325

楼主(2013-08-27):
這塊電源版目前只有待機電源5vs....
目前是用pson接5vs啟動...不知道方法對不對..
目前二次測pwm ic 都沒有電,一次測光電開關量的到18v 5v...不知道是卡在哪裡..各位高手可以給我指引嗎

网友:
這塊電源版~~沒有相當的對線路的了解~是無法修的~~~

很多人遇到這塊百分之80%都改版!或去買良品(但撐不久)~~因為這塊不好修

网友:
應該是帶燈的 delta 電源版吧!!
5VSB是橘燈,開機狀況變綠燈...
如果是燈都不亮電源都沒啟動..
應該是二次側那個大顆的 二極體開路了..量量看吧!!

n-5326 我是這樣修好的...

楼主:
5VSB是綠燈,開機狀況變橘燈...目前就是蠻辦法變橘燈..
我的沒有大大那麼好賺耶...
本來是無待機電源的,換了28051 ic 跟附近的一顆小晶體跟一顆電阻,後就有待機電源了,但是怎麼啟動呢..還是一定要裝上電視..因為電視不在身邊所以沒辦法測

楼主:
不知道哪有適用的公版可以買..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