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isco 2950 電源修理

楼主(2013-08-27):
這次維修的電源是一台Cisco 2950 電源.
故障問題: 插電後沒有任何反應.
由於維修的時候沒有想過出貼,所以前期照片沒有影太多,只有一些維修重點有拍照.

損壞元件如下,還有一片1k貼片和0.33電阻,400V 電容沒影出來

整流橋沒有找相同的,只有耐壓比較高的一種,所以大大的一片

因沒有電感在手,所以這邊用飛線方式,直接不用電感了.同時X電容也加大了一點.

場管沒有找到一樣,所以用這個代用,但D極在散熱面上,所以這部份要小心地絕緣.

因為散熱片也和地一起,所以這部份要手工切斷電路

切斷後,用飛線方式處理

完成修理

總結:
這台交換機相信是在很熱的環境工作,再加上風扇也壞了,導致電感的絕緣層溶了,所以出現短路.
這個是很嚴重的交流220v 的短路, 保險線和整流橋,400v 電容同時報銷,在大電流沖擊下,原本經電阻直接取起動電壓的芯片也同時被擊穿了,芯片擊穿後mosfet 也不能幸免,就連連接mosfet 的限流保護電阻也一同報銷了.基本上可以說整個高壓區也廢了.
還有這個電源板PCB可能太舊了,加一點熱PCB 也很易斷層,所以有很多地方都用手工方式接上,就地取材,用一些電容剪斷後的腳來做跳線.

网友A:
這樣也能修好, 夠強!!

風扇不轉其實看面板就可以判斷, 左上的SYST燈正常應該是綠燈, 如果亮橘燈, 建議即使還可使用都應該先摸後面風扇是否已經沒風.

网友B:
厲害,有時因燒焦過熱而碳化的電路板,碳化的部位有時會形成半導通狀態,而造成漏電現象,應盡可能清除乾淨.可避免二次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也能修好, 夠強!!

風扇不轉其實看面板就可以判斷, 左上的SYST燈正常應該是綠燈, 如果亮橘燈, 建議即使 ...

對呀,但可能同事看見橘燈亮了,但也沒理會.所以才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有時因燒焦過熱而碳化的電路板,碳化的部位有時會形成半導通狀態,而造成漏電現象,應盡可能清除乾淨.可 ...

哈,謝謝版主回覆,這個碳化我也會注意一下

网友:
橋整掛 ,跟燒機差不多,都一堆零件升天.....
恐怕還要補焊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