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FSP122-3M01上的R33及R34阻值為何?

楼主(2013-08-27):
近日收到一台東元液晶電視---TL2697TV,開啟電源,紅燈轉成綠色,可是沒有畫面
拆開取出電源板,
只有5V,無12及24V,從高壓查起,不得要領:1. 橋式整流(GBU408),2. FET(12N60C),3. Q31(2x),4. Q32(2T),都請下來測試無誤,裝回測試,一上電,啪一聲,但沒有火花,立即斷電
結果保險絲斷了,12N60C也穿了,廢板找不到零件,就上網買了GBU408、12N60C、4863G(那一區可能全掛了)
今日拿到零件,換上12N60C及GBU408,卻發現上次裝回零件時把GBU408裝反了,應該是印字面向散熱片,卻直覺以為印字面應該向外...
這次不敢大意,用放大鏡仔細看,發現R33及R34都燒了,
看來彷彿R33是200,R34是150不知對否,還望有知道的先進能告知,不勝感激

  8/29
昨晚又發生新狀況,
換了GBU408、12N60C、4863G、2X、2T後,高壓依然只有150V,12及24V沒出來,4863G的Vcc為0V,用小銅掃把才找到原來是附圖中上面那顆電晶體(假設上及右兩顆都是電晶體)的E腳供電(被白線擋住,之前沒看到),CBE都沒有電壓,右邊那顆的BE腳及中見那顆大的4R7電阻(對,那顆黑面的,被我燒了)兩端都是16V,無計可施,想說是不是沒機上AD板叫它開機,所以不給電?
於是接上AD板,開啟電源,紅燈轉綠,那顆4R7也亮了!!!
現在5V還在,幾顆FET也測正常,只是上面那顆(標示560AF)及右邊那顆(660AL)怎麼都查不到資料,就此停擺,板上哪位先進高手請幫小弟一下,告知此兩顆零件之特性或是真實料號,不然真的就沒步了,感激不盡n_109|

网友A:
r33=200=20歐姆
r34=150=15歐姆

這是fet驅動迴路的限流電阻

网友B:
保險絲斷掉..零件有得換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3=200=20歐姆
r34=150=15歐姆

確認,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斷掉..零件有得換囉!!

我正在擔心呢

网友B:
預告一下那些東西要換...

K3530、17d06、fuse、npn、pnp(sot-23)、PFC..etc

一項不 Okay 又會再燒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預告一下那些東西要換...

K3530、17d06、fuse、npn、pnp(sot-23)、PFC..etc

同意,只要1個沒有換到,太倉促插電,他會又死給你看。你會越修越灰心,都量好在插,只要修過一次,就有心得了。

网友C:
你保險絲直接用那條線,如果又燒會更嚴重= ="

建議換上安培數相同的保險絲

网友D: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預告一下那些東西要換...

K3530、17d06、fuse、npn、pnp(sot-23)、PFC..etc

不要嚇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保險絲直接用那條線,如果又燒會更嚴重= ="

建議換上安培數相同的保險絲 ...

被你發現了
插座端已經先裝了一顆100W燈泡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油!!

謝謝支持n_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