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痞酷,已得到答案)請益!5V變壓器加裝USB母頭

楼主(2013-08-27):
上圖中變壓器想加裝USB母頭當手機充電用 , 請問電子科大大,市面上有賣USB母頭專用套管嗎 ?

另變壓器出2條線,焊接在USB母頭1 , 4 頭 ... 這種做法對嗎 ?
感謝 !!

网友A:
焊線式USB外蓋沒看過,買個轉接線比較快: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43698110

网友B:
這會充不飽吧...

网友C:
為了強度,應該是…

1.廢電路板
2.把線和usb母座焊上
3.熱縮管

网友D:
可以! 不要拉就好
或是從殼焊出一條線充當固定  再用熱縮套包  這樣就可以隨便拉
我曾經這樣做  為了把行動電源的電拉出來給我旁邊的死黨 XDD
D+ D- 要短路
若是蘋果就必須要有分壓 給 D+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線式USB外蓋沒看過,買個轉接線比較快: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43698110 ...

To ysc 兄 。。。 買個轉接線就缺少diy 樂趣了,若沒有好方法會試試。th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會充不飽吧...

這是 5v2A 的變壓器,為何充不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了強度,應該是…

1.廢電路板

只卻一個熱縮管 。。。強度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不要拉就好
或是從殼焊出一條線充當固定  再用熱縮套包  這樣就可以隨便拉
我曾經這樣做  為了把行 ...

1,4 點焊接 。。。2,3點短路 ,是這個意思嗎 ?

若是要好看點,買個usb延長線,剪一半留母頭與線這樣可行嗎 ?

网友E:
另變壓器出2條線,焊接在USB母頭1 , 4 頭 ... 這種做法對嗎 ?

网友F:
有啊!
有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53672024
對岸找一下,還有山頻果式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變壓器出2條線,焊接在USB母頭1 , 4 頭 ... 這種做法對嗎 ?

to popcorn兄 ! 請問 1(+) , 4(-) 有正負差嗎 ? 另外2(d-) , 3(d+) 短路即可 ?

感謝告知此圖~ th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啊!
有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53672024
對岸找一下,還有山頻果式樣的! ...

fatzeros 兄 ~ 感謝你的提供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另變壓器出2條線,焊接在USB母頭1 , 4 頭 ... 這種做法對嗎 ?

不負責任的說一下:
就我看到現在的某些充電器的作法,
是這樣的沒錯,
也就是2、3腳短接,
1、4腳按正負接好,
2、3腳短接的用義:讓被充電設備把充電設備辨識為充電器,而不是PC,加大充電的電流。
以上都是看自網路上的說法,
新手還是要有相當的知識和電學基礎再考慮是否要這樣作喔!

不知道三太子是否能開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卻一個熱縮管 。。。強度是 ?

只是一個熱縮管 。。。強度是 笑果百分百
熱縮管只是為了包套目地。

因此才會說使用一個廢PCB  ,  不只是方便焊接下的考量而已,
而是使施/受力點 , 加諸於廢PCB  與 USB [ 殼] 接合之處 。

痞酷首頁下方有個交換連結   [ 電子工作狂人  http://www.researchmfg.com/ ]
有篇討論USB止檔片設計 ,  連結如下
http://www.researchmfg.com/2012/08/micro-usb-stopper/

說穿了,就是把應力問題,盡可能由USB [ 殼] 承受 ,  盡可能不傳遞於焊接線接和處 。
不只是USB , 幾乎所有的連接器 都是依此原則  , 盡可能不傳遞於線接和處 。

?,!  。

网友:
小弟自製USB端子也是將D+與D-短路
接上手機後,可以判斷為AC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popcorn兄 ! 請問 1(+) , 4(-) 有正負差嗎 ? 另外2(d-) , 3(d+) 短路即可 ?

感謝告知此圖~ ths  ...

請參考這篇,文章後半段有解釋充電模式判斷: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1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1,4 點焊接 。。。2,3點短路 ,是這個意思嗎 ?

若是要好看點,買個usb延長線,剪一半留母頭與線這樣可 ...

當然可以
有功能出來
不管 怎麼做 或是很創意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popcorn兄 ! 請問 1(+) , 4(-) 有正負差嗎 ? 另外2(d-) , 3(d+) 短路即可 ?

感謝告知此圖~ ths  ...

1(+) , 4(-) 不能接反,可拿電表測量PC USB STD A 比對腳位正負
2(d-) , 3(d+) 短路 為快充識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負責任的說一下:
就我看到現在的某些充電器的作法,
是這樣的沒錯,

大胖說得沒錯!
牛郎織女淒美愛情家喻戶曉
三太子與貞子神鬼交鋒只能算作野史

网友:
原來要這樣接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神人們!!已得到真正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