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明基)型號:G2411HD,送電啟動閃亮一下,隨即斷電!
火..

楼主(2013-08-27):
各位晚安~

一台BenQ(明基)24吋的LCD,從來都沒碰過,很奇怪的故障現象,主人送來時說,昨天用還好好,早上要用就『一閃即滅!』~

這是它的外觀照:

我現場測試時~也是啟動後有亮屏!不過~隨即熄滅!請再看清楚,這回是連同電源指示燈一起熄滅!是如我文章標題所說的─ 『斷電!』的狀況!

來拆機查檢了~

一開始我猜想,是不是燈管漏電?

果然~再我拔除燈管後~再次的送電後,指示燈就不再一閃即滅!

先拆解它的電路板來瞧瞧~

一切看來都是相安無事的~沒有任何異狀?

既然拔除原機燈管就可以不再熄滅,好像我的料想 ─  燈管真的有漏電!是正確的吧?

那我取一組完好的燈管來測試看看~底下的圖照你是看到的了,還是一樣,閃爍一下統統斷電~

怎麼接都是一樣,在此斷電的同時,我測量主板上主電壓卻是有的~ㄢㄋ~就奇了???

我先將PI板上的任何電容全數都更新(除了大桶的外),在做詳細的背板補強~

依然是無效的~

我看了許多零件上的接腳,都有一些吃重鹹的現象,拆焊測量,也得不到什麼好的結果~

如此這般~

那是高壓部位有漏電嗎?於是乎~將電源通往高壓部位斷開,以一組高壓公板入替,ㄟ~還是一樣閃亮一下就斷電了~

但是!如果將燈管拆離,又跟先前測試是一樣的,指示燈不會熄滅~

那麼~是主板漏電嗎?

那就再取一組驅動公板來銜接測試看看,結果,得到了待機指示燈忽明忽暗的啟事~

這下子心中終於有了底~

其實~先前就懷疑它了,只是一來有電輸出,二來手邊也無DIP型的封裝,所以就沒有對它動手~
先黏接固定~一早起來,開始做苦工囉~

經過汰換更新~

妳看看~公板終於可以亮起綠燈,不再一直閃爍~

接回原機背光,也是OK的~

這條排線,我已翻它千百次,我就是從來不曾正眼瞧它一下,排除故障點後,一定要做清潔除銹的動作,這時我才發現它『生菇』得如此嚴重~套句老婆常在說的內陸用語,真是『驚呆了!』

將原機全部的板子,統統尬回去~

當然也是可以正常顯示,也終於可以看到本機亮起待機橘燈~不然,都只是看到閃爍一下綠燈,就此熄滅~

組裝起來~繼續熱機囉~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謝謝收看!!

忠告!盡早把轉接板買進吧~

网友A:
這個有酷唷~IC還可以這樣接~   問一下IC是什麼型號丫?

网友B:
這問題既然是8PIN高壓轉低壓IC嗎??
如果是我可能也不知道會是他~~畢竟有電壓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既然是8PIN高壓轉低壓IC嗎??
如果是我可能也不知道會是他~~畢竟有電壓輸出! ...

該現象應是帶載能力較差,許多電源板也有類似問題,還好atun大電路分析能力強,才能排除此類難解問題.smd直改DIP接線法,也是一種創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有酷唷~IC還可以這樣接~   問一下IC是什麼型號丫?

那是本板PWM:TEA1530AP (DIP8)
用EA1530A (SOP8)代用

网友C:
所以....是高壓板上的PWM控制晶片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高壓板上的PWM控制晶片壞了?

不是這顆是用在電源控制

网友:
換做是我會直接買一顆DIP的來換上,免得那顆SOP的又被我搞砸了,還是ATUN大大厲害

网友:
感謝 atun大精闢解說&維修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這顆是用在電源控制

知道了.........

网友:
atun大真是神技~小弟佩服

网友:
應該是PWM輕載轉高載的過程發生問題,所以只供電給AD時正常,但需要啟動燈管時就跳掉

网友E:
看起來好像群創代工的,
用的電路設計都是差不多的.
問題也很多,常常點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好像群創代工的,
用的電路設計都是差不多的.
問題也很多,常常點不亮. ...

是啊~
最近~接到的BenQ
修的不是挺順的,壞主板的好多~

网友E:
這種型的,有一些高壓線圈旁有電阻的.
藍色的電阻.
變色 + 漏電 =>機殼. 只要電阻一隔離,燈管馬上亮.
才真的機車.

网友:
非常精彩~神乎奇技~~~
給我很多學習的方向
恭喜完修~

网友F:
大大您好~請問驅動公板可不可以是從其他螢幕上面拆下來,然後照著定義接腳來接線就好嗎?還是也是要另外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您好~請問驅動公板可不可以是從其他螢幕上面拆下來,然後照著定義接腳來接線就好嗎?還是也是要另外購 ...

你好~
也是可以~若是接腳定義,及支援畫素都合適的話
但是要跳線到面板屏線數據相同,有時需要花費很多時間,
即使~調好線,也不一定準確!到最後都變成『無採工』~
還是公板換上,屏線尬上,都不會有錯誤!
下一次!PO一篇改屏線的給大家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型的,有一些高壓線圈旁有電阻的.
藍色的電阻.
變色 + 漏電 =>機殼. 只要電阻一隔離,燈管馬上亮.

是喔~
下次遇到~特別留意!

网友:
上次還遇到一台跟這台一樣的問題.
屏線一拆,背光馬上就正常了.
結果還是苦命一點修 T-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