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零件請教

楼主(2013-08-28):
請教各位大大這兩顆黃色的是甚麼東西

网友:
應該是耐壓3000V高壓電容.如有錯誤請版上前輩指教.

网友:
15pF/3KV高壓電容,簡易量法,拆下其中一腳,使用Rx10K電阻擋,測量有無漏電.

网友:
左邊是15p 3KV, 右邊是5p 3KV.

网友:
第二欄位數字後綴英文碼表示誤差值.

代碼  B   C

誤差值 1% 0.25% 0.5% 1% 2% 3% 5% 10% 15% 20% 30%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釋我現在才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