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無線烙鐵

楼主(2013-08-28):
不知版上有人用過此產品?這不是瓦斯烙鐵,也不是充電式烙鐵,而是利用儲熱原理製成.較詳細功能簡介,請參考如下:
http://www.go-gddq.com/html/s136/2006-02/396496.htm

网友A:
神起東西!
想說是不是裡面偷放一顆18650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起東西!
想說是不是裡面偷放一顆18650的電池!

市面上是有電池式烙鐵,但此款是儲熱式.

网友:
這個就沒用過了

网友:
我想。。。。。

把烙鐵頭用火來儲熱也可以達到同樣效果吧!
就用很小的火烤烙鐵頭。。。。

就把烙鐵的電線剪掉,用火烤。那就不用買這支儲熱式烙鐵了。。。 儲熱式還真好聽。。。。
不要說用火烤會溫度太高。。。。用距離可以調溫度。。。。

對了,如果是好烙鐵,像hakko 895 或 root TQ-95壞掉的時候,可以考慮把電線剪掉,用火烤來用。。。。
這樣就不用再花錢買這支「儲熱式烙鐵」,也能擁有「儲熱式烙鐵」了。。。

那就命名為「瓦斯儲熱式無線行動烙鐵」吧。。。。

网友:
報告老師,曾經有看過三太子DIY一支

1. 60W木柄烙鐵剪除AC線,木柄上改成110V垂直插頭
   加熱絲鐵殼用鉛片(釣魚用)之類捲繞,外部再用錫箔紙包覆(類似烤玉米)
    TIP裁短,減少離線時熱能散失
2. 使用前插電,TIP朝上,加熱完成即可離線工作約兩分鐘

网友B:
很好的東西,只是有一個疑問,就是無線烙鐵 離開加熱台後,可以使用多少時間,
或可焊幾個焊點,我仔細看了一下都沒找到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東西,只是有一個疑問,就是無線烙鐵 離開加熱台後,可以使用多少時間,
或可焊幾個焊點,我仔細看了一下 ...

2. 設計原理: ...............離線20分鐘內,五分鐘以上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設計原理: ...............離線20分鐘內,五分鐘以上焊接............

簡體字加眼花而沒看到,謝謝!
如果改用蓄電池電源,在無市電220V(110v)地方更能達到無線效果,讚! ....

网友:
所以它設計成一組兩支...一支不熱了插回去加熱換另一支來焊...

网友(2013-09-27):
太神奇了~

网友:
阿六 有許多新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