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硬碟]讀取緩慢

楼主(2013-08-28):
各位先進好
我有一顆 SATA II WD 500G硬碟, 狀況如下
1.接在第二顆
2.開機 BIOS 可以抓到, 但很慢很慢後, 才會進入 XP 開機
3.自從有了這顆硬碟後, 做任何動作都要等很久
4.要讀取在這顆硬碟上的資料, 小檔案還可以, 但也要等很久, 有的成功有的失敗
5.運作時, 貼近耳朵聽, 沒有異音, 讀取資料時也沒有異音

想請問有沒有先進遇過這樣的問題, 是基板的問題還是碟片的問題呢??

网友A:
搜尋時間變長了
通常是壞軌,或是控制板故障,
這種東西沒幾個會修,我還沒成功過,
最好把重要資料先存走!!

网友B:
使用MHDD掃描就知道有沒有問題啦~

网友C:
請問一下在讀取時cpu使用率是否都很高??(都在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尋時間變長了
通常是壞軌,或是控制板故障,
這種東西沒幾個會修,我還沒成功過,

備不起來啦~~伯x報 5000, 硬碟回收 5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MHDD掃描就知道有沒有問題啦~

有, 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在讀取時cpu使用率是否都很高??(都在100%)

這我倒沒去看它 @@, 如果 100% 和沒 100% 各代表什麼意思?

网友D:
小弟剛好也有一顆。不知道大大您的是不是也是綠標。
如果是的話,它本身真的很慢,因為規格問題。GOOGLE一下很多喔
目前這顆HD我用在家用小NAS上面,目前都沒啥問題就是了。

當然,您應該會想問,那有沒有裝在第二顆HD的經驗。有的
只要是系統跟它沒關係的都很順。只要有關的都超級慢。
建議你把它當備份碟來用就好。正常程式如OFFICE那些常用的東西就別放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剛好也有一顆。不知道大大您的是不是也是綠標。
如果是的話,它本身真的很慢,因為規格問題。G ...

原先是很快的, 是忽然變得非常慢非常慢, 因為這顆硬碟在救資料廠商那救資料
按複複製檔案, 貼上後完全沒動作~~~
用了三年多了, 原則上我都會想若不是基板零件有問題, 就是碟片有問題
有想要用原廠的修復程式, 但因為有資料, 先救資料再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先是很快的, 是忽然變得非常慢非常慢, 因為這顆硬碟在救資料廠商那救資料
按複複製檔案, 貼上後完全沒 ...

如果是很重要的資料。小弟建議您做RAID1吧。也不要用消費性硬碟。比較安全n_1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很重要的資料。小弟建議您做RAID1吧。也不要用消費性硬碟。比較安全 ...

對於一般的消費者根本不會考慮, 只有遇到後才會想到
這顆是我同事私人的, 我很早以前就告訴他了, 他不願意多花 1500 多買一顆, 現在嚐到苦頭了
我平常一直宣導, 沒人要聽

公司內部資料不是 raid1 就是 raid5

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E:
有沒有試過單獨一顆接上主機板運作
如果可以運作,試著用xpe或ghost做資料備份
另外排線換新的看看

有遇過日立的硬碟裝上機後,會與其他硬碟相衝
wd的沒遇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我倒沒去看它 @@, 如果 100% 和沒 100% 各代表什麼意思?

原本以為是傳輸模式的關係....但是大大又說用mhdd掃描會當機
所以應該不是這個問題.....

网友:
小弟也是這顆硬碟...

网友:
問題應該是在這裡。

因此,常常使用、一直使用、不斷使用的使用者,綠標WD應該比較耐用、長壽。

http://lightwing.pixnet.net/blog ... 9A%848%E7%A7%92idle

网友:
綠標應該沒人拿去當系統碟吧
不然8秒的閒置時間,應該不會影響
小弟這邊有兩顆wd綠標500g
從很久之前發消費卷時就買下去了
第一次使用是當系統碟
當時並不知道這是顆會自動進入休眠的硬碟
只知道開機完,如果用到解壓縮或檔案般移
會感覺到系統瞬間擋掉又恢復
後來就被打下來當資料碟,用到現在
兩顆硬碟都活著好好的
其中一科拿來跑bt也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試過單獨一顆接上主機板運作
如果可以運作,試著用xpe或ghost做資料備份
另外排線換新的看看

這顆本來就是單獨的系統+資料
後來開機要開很久...............拆下來備份, 沒法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以為是傳輸模式的關係....但是大大又說用mhdd掃描會當機
所以應該不是這個問題..... ...

抱歉, 當機的原因後來找到了, 因為晚上公司沒開冷氣, 以致於老舊主機板過熱當了, 但很奇怪, 都當在一樣的地方, 今天用另一台pc 做, 因為是白天, 現在過關了, 我改用 hdd , 出現 : delays detected
還蠻多的

楼主:
幸好我都沒買綠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