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野狼都是加"92"或"95"(野狼~野狼傳奇)

楼主(2013-08-28):
小弟我從小就是騎速克達長大,故在這10年內的車都是加"95"居多!
除當初的迪爵~豪邁....當下只有92跟95...(現在多了一個98)
網路看文~都是看引擎壓縮比
9.2:1以下就92無鉛
9.2~9.8:1就95無鉛
9.8以上就98無鉛
既然這樣~~因為現在的機車幾乎都是95居多~~壓縮比
但野狼~不管哪一代野狼~野狼傳奇~野狼R~野狼R2~野狼寬胎(150CC)!可憐都沒有在長進...但她既然是擋車最省油~
它的引擎都是一樣~~好像是9:1
照理說加92就可以~也比較省錢!!應該是說經濟效應~畢竟壓縮比!!
想問各位有騎野狼都是加92還是95?
說明書92跟95都可以~

忘了補上我是07 野狼R!!不知道各位是哪一代或拿一年??
不一定看到我小時候的野狼<==老狼

网友:
我是騎野狼都+92

网友:
油價跌我就加95,油價漲就加92。

网友:
視燃料系統、原廠建議來加...

网友A:
野狼?現在還有野狼機車?還是又有出新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狼?現在還有野狼機車?還是又有出新款了?

wish大,怎麼會沒野狼機車呢?野狼機車是不死鳥,活個2~30年不成問題。

网友:
特點就是(輪大不怕路壞)台語發音

网友:
騎了快十年了,加過95大部份加92。
中油,台塑都可。
野狼沒那麼挑嘴。

网友B:
92就很好飆了~ 如果有 JP-4 可以加也不錯

网友:
以前的老機車。。。就是加高級汔油的年代。。。。。

好像不能只吃92或95,還要加汔油添加劑才行。。。。。

(有錯請指正。。。)

网友C:
這個問題, 其實應該問自己...

野狼是很直覺的車. 餵牠吃不同的機油或汽油, 都會很直接的把感覺傳給車主.
所以, 當我要試機油的時候, 都會先拿去餵野狼. 好壞大約2~300公里後就知道了.

回到正題~
92感覺會毛躁一點, 理論上比較好發動; 95比較穩重點, 理論上比較不好發動.
如果感覺不出來, 挑便宜就好. 對車子沒甚麼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就很好飆了~ 如果有 JP-4 可以加也不錯

jp-4太猛,小心爆炸!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狼?現在還有野狼機車?還是又有出新款了?

寬胎野狼~~
雞排英雄~~主角騎的!
改改後輪~跟椅子!!
不便宜!!現在一台既然要7~9萬.

老大~我是懷念以前老爸載我~現在換我載兒女!!
我是買2手的~因為新車太貴!
PS:除非~~老大在說以前的"野狼"~這也沒再賣了!但引擎一樣~小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就很好飆了~ 如果有 JP-4 可以加也不錯

JP-4原來是飛航用汽油!

网友D:
125(野狼) 壓縮比9.0
150(金狼缸) 壓縮比9.3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5(野狼) 壓縮比9.0
150(金狼缸) 壓縮比9.3

我是野狼R~0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 其實應該問自己...

野狼是很直覺的車. 餵牠吃不同的機油或汽油, 都會很直接的把感覺傳給車主.

下次改加92..(前三桶都是95)

网友:
我老爸的野狼125加9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