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主板P5P41T LE 一上電就啟動

楼主(2013-08-28):
請教版上先進
ASUS 主板P5P41T LE 上電就啟動
一上電就自動過電起動~但是未開機跑碼~ CPU風扇啟動~顯卡風扇也啟動~
須要在觸發啟動~就開始跑碼~正常開機~關機後主機板也未斷電~CPU風扇持續轉動~顯卡風扇也持續轉動
開機後~網卡無法傳輸但是系統可以正常抓到硬體~ PCI插槽無法識別安裝的介面卡系統完全抓不到~
上偵錯卡可以用~
目前這張主板可以開機運作~除了內建網卡及PCI插槽無法使用外
這會是南橋壞了嗎?

怎麼無法上傳照片~

网友A:
關機後無法斷電,像是無法從s0-s5狀態,又pci裝置都無法使用,感覺上南橋NG的機率不小耶

网友B:
先檢查一下 bios  的設定 !!!

或重刷 bio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機後無法斷電,像是無法從s0-s5狀態,又pci裝置都無法使用,感覺上南橋NG的機率不小耶 ...

不會BGA

有住台南的先進可以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一下 bios  的設定 !!!

或重刷 bios  !!!

已經試過~無效~
設定正常~

网友:
須要在觸發啟動~就開始跑碼
除了內建網卡及PCI插槽無法使用外
這 幾點 跟 南僑有很大的關係
手邊 一片 一樣型號 ~故障為 上 CPU  會保護
供電3相 一相波形異常 (可能是電源管理IC 壞掉)
代料中

网友C:
照片有一定的規格,請詳讀板規!!

基本可用 .jpg 大小在250K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有一定的規格,請詳讀板規!!

基本可用 .jpg 大小在250K以下

一直出現

网友D:
你可以換I/O試試啊

网友:
以上各位都講得很好,但我建議非高手者土法煉鋼,徹底檢查一下開機電路...

例如查一下PSON綠線是不是對地短路,如果短路反查拉低PSON的工作是誰負
責....

网友:
更換POWER試試

楼主:
目前在板上找到可疑的故障點~
網路插座上的腳位全部短路導通~
只是這插座應該不會壞成這樣~才對吧!
網路晶片不知道有沒有壞~個人覺得沒壞~因為系統可以正常的抓到型號~
其他地方的零件~不知道要怎麼找出問題點~
現在如果將網路晶片解焊~不裝不知道主機板還可以開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板上找到可疑的故障點~
網路插座上的腳位全部短路導通~
只是這插座應該不會壞成這樣~才對吧!

可以開機。只是網路沒有

网友E:
這片網路晶片很容易壞,把它拆掉搞不好你的一些奇怪問題就解決.

如沒晶片可換,就勉強用 PCI 網卡吧!

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片網路晶片很容易壞,把它拆掉搞不好你的一些奇怪問題就解決.

如沒晶片可換,就勉強用 PCI 網卡吧!

真的嗎?
目前我還一直卡關中~我是懷疑有起他週邊的小元件故障~還在查找中~
這板主機板的線路還真難找~
因為目前晶片可以正常識別~所以還沒動手拆~
拆下就不打算裝回了~因為插上網卡比較快

楼主(2013-10-03):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換I/O試試啊

昨天將IO換上了~
可是狀況還是一樣~做白工了~

网友:
要不要查一下BIOS設定? BIOS中有個"Restore on AC Power Lose" or "AC Power Recovery" 是否在Clear CMOS後預設為開啟狀態?

网友F:
請說明一下如何無法上傳照片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說明一下如何無法上傳照片好嗎?

W大~已經弄好了~是我這邊的問題~

网友(2013-11-04):
小弟也有一塊P5G41-M也會一插電,風扇就動了。但實際上並沒有開機,要再按POWER ON才會跑碼開機。找不到相同案例,不知怎麼接下一步

网友:
有些機板上電後會啟動幾秒後又斷電,我們公司ibm p4電腦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