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PIRE 4741 ZG 油畫問題...

楼主(2013-08-28):
大大你們好~這次的情況遇到怪怪油畫本想是顯卡晶片壞掉...但外接螢幕是正常~
請問大大這情況是...晶片壞還是螢幕壞..謝謝
*左邊是外街、右邊是nb本機

网友:
顯示晶片或排線或面板都有可能

可以先排線重插試試
或是用燒機軟體跑一遍
也有遇過面板壞掉出現這種狀況的

网友:
換個面板試試
前天遇到顏色會分離的...原本也以為是顯卡
換掉後沒改善,結果換面板就好囉@@"

网友:
面板問題....不想花錢換就用外插就好...

楼主:
今日早上試了顯卡晶片用熱風槍大約烤了3分鐘.....結果一樣~
排線部份拉直、對折..只有雜訊多跟少的微微變化...
看起來螢幕壞的幾率比較大...

网友:
晶片壞 你烤也是沒用  優先更換面板試試看  這狀況 面板居多  很好區分的

网友:
我覺得顯晶故障居多

楼主:
....最後是排線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是排線壞了.....

請問lkk0233l大,您是如何檢測確定是排線壞了(面板與主機板連接的那條的嗎?) ,敬請提供經驗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