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話機 沙!沙!沙~!雜音[已解決]

楼主(2013-08-28):
三太子拒絕應酬,晚上都抓著電話機講不停,直到有一天~
診狀:發話、收話都是沙!沙~沙! 雜音干擾,晃線沒有改善

話筒捲線兩端接頭、接座的金手指,目視良好

導通及晃動測量,都是良好
請問前輩,都是如何查修? 感恩~

网友:
問題在外線,檢查接線盒。
下雨天受潮,常有的事。

网友A:
應該是電話線受潮或是電話接線盒受潮看從外部牽線進來的電話線有無破皮或銅綠
或把這隻電話拿去另一隻局線電話線測試確認電話有無問題

网友B:
P大!!....這次您就聽不懂"三太子"的指示了嗎???....
不是"沙!~沙~沙!~".....而是"殺!~殺!~殺!~"....
就是叫您準備拿去當"殺肉"的啦!!!.....

問題應該是像Alonger大所說的那樣!!!.....

网友C:
話機上面放聽筒的那個掛電話的開關接觸不良也會出現雜音

网友:
我也覺得先排除電話線路問題再來修電話

网友D:
室外線+1
叫種花電信來巡一下應該免費。
小弟明明就是窗簾業,一位熟客偏偏喜歡打電話要求幫忙換燈泡。
還順便要幫他看看也是沙沙聲的電話。
就這樣,連三用電表也沒帶,巡一巡線路就推給室外線路,請撥123。
還好客人一次都給出場費500。

過沒多久,客人又來電,他說真的是室外線路耶~
於是,吩咐小弟幫他買無線電話,約定安裝時間再度打賞500

网友:
外面的接點鏽蝕了我有處理過

网友:
如果 有另一隻 正常的電話 當比較組 就可以  判斷是否是 分線盒受潮 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話線受潮或是電話接線盒受潮看從外部牽線進來的電話線有無破皮或銅綠
或把這隻電話拿去另一隻局線 ...

P大,大廈乾燥,電話線端都很漂亮。目前確認是這台話機有問題
現在話機299~699很便宜,大多數的人家都馬這個沙!沙!沙~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這次您就聽不懂"三太子"的指示了嗎???....
不是"沙!~沙~沙!~".....而是"殺!~殺!~殺!~"....

看看老花狼可不可以準備幾台話機送修,殺殺殺~
都還不知道話機內長的什款~ 不知道有沒有肉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大廈乾燥,電話線端都很漂亮。目前確認是這台話機有問題
現在話機299~699很便宜,大多數的人家都馬 ...

popcorn大::.......啊您是"孔固力"哦!!!...

人家明明跟您說是....."室外線"故障!!!....

您卻回答:..大廈乾燥,電話線端都很漂亮!!!............

网友E:
我家的話機也是這個問題

完修就是換一個6p開關
如果有另一台話機可以來測試線路是否正常,就可以直接懷疑是那個開關有問題了

我還有把開關拆開來看,接點氧化,清一清還可以用,但沒多久又沙沙沙
所以就換一個啦~

換開關後,要注意高度,太低的話,會容易掛斷不完全,或是話筒稍微動一下就…佔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老花狼可不可以準備幾台話機送修,殺殺殺~
都還不知道話機內長的什款~ 不知道有沒有肉捏 ...

我的倉庫裡還有30幾年前的......撥盤式電話.....

新款的話機...就算修好....沒有主機....也無法測試啊!!!......

話機內....就排骨一塊....豆豆幾顆.....

网友:
參考這一篇 - 電話線路潮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機上面放聽筒的那個掛電話的開關接觸不良也會出現雜音

對喔! 多壓幾次 沙!沙!有點改善
明天拿去洗一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線+1
叫種花電信來巡一下應該免費。
小弟明明就是窗簾業,一位熟客偏偏喜歡打電話要求幫忙換燈泡。

雷大親和力高適合做客服~
這種好客人可不可撥幾個給小弟試用呀!
遇到客人話機的問題,我都是叫他們自己去買,自己換
因為便宜又不需專業,式樣還可以自己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話機也是這個問題

完修就是換一個6p開關

買菜還送蔥,感謝!
6P開關,明天拆來看, 請問6P開關的名稱或是哪裡可買?

网友:
建議!!  話機主板全面補焊,我一台音響放大器也是雜聲躁動很大,查半天也沒結果

補焊後正常了!!   雜聲也沒了!!

网友:
若有搭配網路的電話,也是有可能網路的雜訊干擾到的,當然也有可能是外線因近幾天下雨,電線盒潮濕,或是電線老舊,必須請工人來做更換.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F:
簡單點電表dc-量看看有無 - 48v .確認來源沒問題再弄話機看要買還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簡單點電表dc-量看看有無 - 48v .確認來源沒問題再弄話機看要買還是修.. ...

感謝小天哥分享!
這台最後是更換6p sw改正

网友:
恭喜你完修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天哥分享!
這台最後是更換6p sw改正

請問 6p sw 是 聽筒 放下 會壓下的 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 6p sw 是 聽筒 放下 會壓下的 開關?

是的!6p sw 是聽筒放下會壓下的開關
以前遇到沙!沙! 都是話筒線的問題,第一次遇到6P SW障礙

网友:
好厲害我也要來學學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室外線+1
叫種花電信來巡一下應該免費。
小弟明明就是窗簾業,一位熟客偏偏喜歡打電話要求幫忙換燈泡。

差點沒叫你外賣.......人家就是相信你一定能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差點沒叫你外賣.......人家就是相信你一定能搞定

今天的500工程
為什麼不去找土水師傅?偶只有補土呀~
補得起來就好

塞塊木板,剛好大塊一點點,用鐵鎚硬敲進去。
往地上鑽洞鎖螺絲固定。
刮上補土~

這樣老鼠就進不來啦~

下次的500,釘一塊板先~沒錯,就是最髒的那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的500工程
為什麼不去找土水師傅?偶只有補土呀~
補得起來就好

這台話機總共花了3小時才完修,收100
500耶! 看來要學雷大兼居家維修,探卡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今天的500工程
為什麼不去找土水師傅?偶只有補土呀~
補得起來就好

看客人家中裝潢!真正是甘苦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看客人家中裝潢!真正是甘苦人!!

不瞞您說
其實.....

偶才是甘苦人n_136|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瞞您說
其實.....

雷大!!!.....我比您更"工苦".....

窮得連....檯燈都買不起!!!.....

還要去撿回收.....來自己做!!!....

http://bbs.pigoo.com/thread-47079-1-1.html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這台話機總共花了3小時才完修,收100
500耶! 看來要學雷大兼居家維修,探卡栽~ ...

P大~要賺得多倒不如帶個電表去回收場逛逛,順便套交情(要記得買飲料),有些物美價廉的買回來賣一賣少說也賺個 3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P大~要賺得多倒不如帶個電表去回收場逛逛,順便套交情(要記得買飲料),有些物美價廉的買回來賣一賣少說 ...

謝謝PY大,有去過幾次,價錢老闆喊很大~ 加上環境很糟糕,算了!
如果上午時段有來岡山,可以過來我這坐坐~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PY大,有去過幾次,價錢老闆喊很大~ 加上環境很糟糕,算了!
如果上午時段有來岡山,可以過來我這坐 ...

小弟知道一家,我常去那邊拿液晶螢幕,一台三百(17~22),反正去就是裝死說要買回去送建國路修的,那家老闆不錯還可以插電試機,老闆對電腦略懂,也會介紹你買一些什麼雙核、遊戲顯示卡,聽聽就好,重點是價錢好講話,如果會台語哈拉的話,距離可以拉得更近,還可以請他幫你留螢幕,記得上次壞掉他還給我換,只是在那管錢的小姐有點機車,每次談到價錢的問題就說:我請老闆來!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或許你長得比較MAN,她會比較「嘎易」你喔。就在高雄往高屏大橋的方向。若要的話,我把大概地址短消息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弟知道一家,我常去那邊拿液晶螢幕,一台三百(17~22),反正去就是裝死說要買回去送建國路修的,那家 ...

高雄往高屏大橋的方向,有聽過說,是不是還有請兩個師傅現場維修液晶
快快快,GOOGLE地圖網址傳過來,三太子說要去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高雄往高屏大橋的方向,有聽過說,是不是還有請兩個師傅現場維修液晶
快快快,GOOGLE地圖網址傳過來,三 ...

已經傳給您囉~您光顧的怎麼樣跟我說一聲喔。
祝你看到好料~~希望妳可以擺平那個女店員啦。看您的魅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經傳給您囉~您光顧的怎麼樣跟我說一聲喔。
祝你看到好料~~希望妳可以擺平那個女店員啦。看您的魅力了。 ...

麥男配醜女當好一對喔

网友J(2013-09-27):
引用 楼主:
麥男配醜女當好一對喔

去過了嗎?不錯吧?

网友:
不知道大大電話是怎樣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去過了嗎?不錯吧?

沒啦~希望你去的順利,找到你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