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a1378 卓上電腦 換粒雙核cpu會快d嗎

楼主(2013-08-28):
主板asterope-gl8e,cpu p4 519,ram 2g, 看主板規格可支援雙核cpu,若換粒d945,會快好多嗎
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
應該會有感覺到比較快(沒看過P4 519的CPU)...至少cpu溫度會比較低..最好也只是這樣的cpu在高的Exxxx系列也沒辦法裝,如能加個顯卡會更明顯提升效能

网友:
重點是在發熱量,高效就會有高熱,到時因為散熱不足,燒了!!

就來不及了!!

网友:
要看廠商的BIOS有無支援該型號處理器...

网友:
1.樓主都有型號了, 怎麼不自己搜尋看看, 難不成樓主所在的地方網路擋東擋西的?

2.RC410的板子, 記憶體最大也只支援DDR2 533, 即使CPU換成PENTIUM D, 效能提升其實也有限.

网友:
換顆PD 9XX系統的,可約略提昇效能,但要注意CPU散熱要做好

网友:
提醒樓主.d945無法全面支援win7.若是用xp就無所謂.本來也要提醒樓主先注意電源供應夠不夠.不過.519吃電和
d9也差不到哪裡去.想必是可以的.另外樓上大大說的是.你這記憶體有最大2G的限制.無論是否雙通道也是最高.
至於要求速度.若有玩遊戲的話.弄個中階顯卡.理當可以把這台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天天掛完美世界綽綽有餘.
反過來說.如果要玩英雄聯盟或百變兵團之類.就相當勉強.但無論玩哪種遊戲.請把效果拉低.並少開其他程式

楼主:
用pd945,裝win7真的不可以嗎

楼主:
已裝了pd945,速度明顯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