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日立分離式冷氣不冷

楼主(2013-08-28):
請問如果室內機的冷排髒了的話,會影響冷氣的冷度嗎?
小弟的室內機有一個怪現,外管進來的第一面冷排會冰
正面上部的冷排就要很久才會有點涼涼的,下半部就完全是沒有涼度
請問是什麼問題才會這樣?

网友:
新台幣正在醞酿離家出走永不回頭

楼主:
快掛了嗎?是那邊快掛了?

网友:
漏冷媒吧...

网友:
冷煤出走了

网友:
是否意謂著冷媒正在一點一滴流失?

楼主:
我們這邊又沒有技術比較好,收費又實在的
看來又要被貢盤子了

楼主:
那是室內機的管路在漏嗎?
那通常處理起來的費用大約多少呢?
那有前輩可介紹彰化和美一帶技術好的店家!

网友:
假如你沒有去刷洗冷排、熱排
理論上不會破

通常都是室外機接頭、室內機接頭在漏

网友:
Q1:  室內機的冷排髒會影響冷氣的冷度  正確 冷熱交換差.
Q2:  冷媒流失現象之一,如你所述,但必須找出洩漏部分並加以修補,補冷媒才有意義。
常見冷媒洩漏部分:
1.銅管喇叭口固定螺母位置.
2.室內機冷排U型銲接管位置.
3.室外機散熱排U型銲接管位置.
4.室外機壓縮機周邊銲接管位置.
5.其他 部分依現場情形檢查吧  !  祝好運

网友:
你用目測看室內機排水管有無油漬...就可以判定室內機有無漏冷媒..再來就是傑投的部份

楼主:
沒有油漬,但冷排右側管路部份有鏽蝕的現像
但鏽蝕的部份是在最尾端,正好是最不涼的地方,已經快到接外管方部份了

网友:
冷媒不足蒸發器管路會有結霜現象,你有嗎?

网友:
漏冷媒,毛細管半堵都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