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單速度要改成三段調速,電容接線該如何接?請先進指導.

楼主(2013-08-29):
已拜讀過先進 http:// 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203
及爬過網路文章  http:// tw.myblog.yahoo.com/jw!iMQ8gMuHRU94NrU45u6K/article?mid=212&sc=1

因朋友的電扇是 220V 65W 只有一顆啟動電容 4u 500V(剛換過) ,
因為轉速太慢,想要加個複合電容做三段式控制,
想請教先進們, 接線電路該怎麼接(不需要正反轉開關)?
小弟對接線方式實在不清楚,還請指教,
謝謝.

P.S. 網路文章接線感覺有點奇怪,又講不出個所以然  ^^"
      開關切換速度部分,小弟要用IC電子切換開關連接.

网友A:
就我的理解,電容不是用來控制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的理解,電容不是用來控制速度的.

電容確實不是愈來控制速度,但是它會影響運轉出力,也能稍微來控制轉速。
我就是利用電容來控制改公版冷氣內機的出風量。
可用標準容量電容和1u或0.5u三個電容,做短路式並聯,就可改變。

楼主:
Alonger 大,
查網路資料,電容加大可以提高轉速,但要搭配電阻,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
以及該如何加上這個電路?
謝謝.

网友: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第一段最小,將三個電容器一端先接一起,第一個電容當第一段,第二段並聯第二個,第三段將第三個並聯上去,因為電容是越並聯容量越大。
第二種;串聯式,不過電容量要從小到大,電容串聯大不過小的容量,所以會遞減。

楼主:
Alonger 大,
請問如果是以 http:// 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203  圖來說,
新加的電容是加在哪解節點?
例如我要加上1個9u 400V電容,要接哪些點? 謝謝.

网友:
應該要在其中一條電線上串連電容,第一段12U,第二段12+12U,第三段12+12+1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