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不該付150元

楼主(2013-08-29):
上週手癢,在淘寶買個測ESR的表,收件地址是新北市,大榮貨運送來了,要收150元的貨到付款,我就拒收,想弄清楚是不是該付,我已付了158元的貨款和12元人民幣運費,好多人有淘寶購物經驗,請給個意見。

网友:
你沒跟賣家溝通清楚,賣家那邊以貨到付郵資的方式,幫你寄送,那12元RMB是指大陸地區的郵資,非海外或台灣,所以導致你付了2次郵資,這部分可以請賣家退你12元RMB的郵費!!

网友:
可能沒講好~
你不用認為理所當然~
明明知道要寄台灣,
為何還收我內地運費~
吃幾次虧,你就學精了~

网友:
應該是購買時沒講好再加上賣家可能也少有寄國際的經才會造成這種情形吧

网友:
大陸寄台灣順豐首重30元人民幣,我只是不知道代收貨款要不要加收。

网友:
不付,您拿得到東西嗎?
退回去了,您的錢要得回來嗎?
這樣應該就能取捨了吧.
想要東西就是就付150囉~不然就是賠了158+12元人民幣.

网友:
這我有經驗,如果你的地區屬偏遠地區的話,他們再轉寄至你家就要收費。我第一次買時也是請對岸發順豊到付,結果我們這地區順豊沒跑,所以貨又從彰化透過新X貨運轉送過來,也是多收了我120元...XD,後來去順豊官網查,偏遠地區都要加收150元=,=  現在都請朋友幫忙收貨再寄郵局過來較便宜

网友:
我也問過,寄到台灣除了貨款和內地郵資外,還要加收150元NT (貨到付款) 應該是貨到付運費才對

楼主:
賣家已告知我,但我的旺旺沒打開,訊息為:你不在线,无法联系你。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将表发到深圳的台湾专线,然后他们从深圳转到台湾。北京到深圳的运费我付。深圳到台湾的25元邮费及配送费到付。是應該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家已告知我,但我的旺旺沒打開,訊息為:你不在线,无法联系你。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将表发到深圳的台湾专 ...

一般從掏寶到台灣的運費為150(秤重計費).買家在下單時應告知賣家寄送方式(寄送地區或是否運費到付),可請賣家修改為運費到付或含運.

网友:
下單後,旺旺要一直開著,人也不要離開電腦太久。直到...查看物流...快件在桃園集散中心...為止。
總是會有很多奇怪的問題。要身份證字號的、啥東西不能寄的、沒貨了、顏色不一樣.......

因為大陸的賣家賣東西,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讓你下單付款再說。買之前問他甚麼都有、甚麼都可以。買了之後才會有一大堆的問題。

网友A:
在淘寶買東西有二種寄貨方式:

一種是請賣家直接寄到台灣(前提是賣家有配合的快遞能直接寄台灣),因為是賣家直接寄到台灣,所以不會產生內地的運費,只有兩岸之間的空運費用(空運費用支付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運費到付,也就是東西交到買家手中時,買家才付這筆費用,這部份是用新台幣支付的。另一種是賣家幫你代付,當然你要先付給賣家,這個是用人民幣支付的)。

另一種是小量多樣的東西,找不同的賣家買了很多東西後,一起寄到深圳上海廣州(或是其它地方)集運後再寄到台灣,這種就會產生內地的運費跟兩岸間的空運費用。為甚麼要用這種方式?因為空運到台灣的運費都是以1KG為單位計算的,假如你跟兩個賣家買東西,每一筆的重量的都不超過0.5KG,那麼你就可以省掉一個單位的運費了。

版大的是第二種方式,賣家無法直接幫你寄到台灣,只能幫你寄到深圳的台灣專線,再由台灣專線幫你寄到台灣,所以產生兩岸間的空運費用,這筆150元的運費是要由版大負擔的。想想大陸空運到台灣才150元,算是便宜了,如果是台灣寄到大陸,最便宜應該是388元起跳,而且還可能會被課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寶買東西有二種寄貨方式:

一種是請賣家直接寄到台灣(前提是賣家有配合的快遞能直接寄台灣),因為是 ...

大大~
你說的第二種方式~最後寄回的金額
也可以將其改成『到付』,一樣金額不多!
比寄來台灣更便宜~

网友:
我都用第一種,感覺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