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blue ring tester

楼主(2013-08-29):
這是一款測試線圈/高頻變壓器匝間短路的測試儀,其功能如同大家常用的家電測試儀,底下連結為youtube的功能使用說明,其搭配了示波器的說明,更能了解其測試的原理.(測試原理使用了Q值-即線圈的電感量及其直流電阻值之關係),請仔細觀察測試脈衝信號在不同情況下的振鈴現象.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FyRO42JMbE

楼主:
這是參考oldhan大提供的連結,請參考內部功能說明.
http://kripton2035.free.fr/LabTools/lbt-invertertest.html

楼主:
這裡提供的是原廠blue ring tester提供的線路及說明,請參考.
http://www.anatekcorp.com/client ... pdfs/BLUErt%201.pdf
請觀察第8頁的測試圖形,正常的線圈其振鈴個數越多(High Q,Low loss),LED顯示個數如同振鈴個數.

网友:
以前我們這一輩的技術人都常常會做些私房儀表,不過後來都退流行了,現在又開始要流行diy了嗎?

网友:
我以前看過的是用5千伏特以上高壓做測試變壓器的--變壓器隔離測試器,這個或許算是窮人的儀器吧.

网友A:
高壓我會怕!
不小心看到半導體分析儀蠻實用滴
價位應該是大眾化,不知學姐可不可以來團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我會怕!
不小心看到半導體分析儀蠻實用滴
價位應該是大眾化,不知學姐可不可以來團購一下

要研究半導體零件,還是要用CURVE TRAC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我會怕!
不小心看到半導體分析儀蠻實用滴
價位應該是大眾化,不知學姐可不可以來團購一下

P大好,感謝您提供另一款半導體特性測試器,經觀察後又可滿足wish大的要求,其另一款名為DCA PRO(DCA75),應可滿足此需求.其可測試的元件如下:diode,LED(或2腳或3腳雙LED),Zener,Transistor,JFET,MOSFET,IGBT,TRIAC,Volt Regulator,等.可自動腳位辨識,VBE,Vz,Hfe數值顯示等,再經由USB介面連接至PC端,又可做V-I特性曲線,輸入/輸出曲線之圖型顯示,也可同時經由EXCEL將圖型轉為數值方式表示,應是很親民的curve tracer.詳細功能/使用介紹,請參考如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1yDmZOXFLA

网友B:
錄放影機維修, 測試磁頭時我用指針式Q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錄放影機維修, 測試磁頭時我用指針式Q表

twm大好,指針示Q表倒是還未用過,至於用於磁頭測試更是沒經驗,又多學了 一招,感謝.只是以往就算會使用量測儀表,但對其中原理及現象皆不甚了解,還好現在網路資訊發達,才漸有機會了解其中實際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