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有拆過HANNspree造型液晶電視的大大指引一下

楼主(2013-08-29):
這台12吋液晶電視,看來看去不知該如何拆,很像是兩旁的卡隼,但怕萬一太大力會把整台給弄壞慘,有沒有哪位大大有拆過此種造型液晶電視的給點指引,謝謝

网友:
很持殊的外型!
沒拆過........
看起像是從架子那端下手,
如果你有耿大的神仙棒,從兩側有夾縫處給他下去試試看,
神仙棒最好磨利一點好下手.......

這需要有一點勇氣!參考啦!

网友A:
hankhu大大您好:

這台的拆法.....背面有4顆螺絲....被背面的塑膠板蓋住了!!!....

4顆螺絲的位置大概在角落3公分的地方....用力壓背板...應該可以找到!!!...

一個方法是拆下背板(黏性很強)....一個是直接給它搓洞下去!!!...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故障品....板內的神人說....買不到"材料"可換....只能伺機找"殺肉的"......

网友:
紅色圈圈的地方....大概可以看得出"螺絲孔"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解說,明天馬上來試著拆看看
回五燈大大,昆哥那隻神仙棒我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hu大大您好:

這台的拆法.....背面有4顆螺絲....被背面的塑膠板蓋住了!!!....

可以請教一下大大您的那台故障情形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大大您的那台故障情形嗎?

hankhu大 :

我也不太會形容!!!...有畫面...白霧白霧的

上次拆開時有拍一些照片....晚點找到...再PO圖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hu大 :

我也不太會形容!!!...有畫面...白霧白霧的

謝謝~~~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感恩

hankhu大 :....圖片找到了....去年5月拍的!!!....

拆開4顆螺絲以後....請注意卡榫的位置.....

版內的神人好像說....有一顆8 PIN的IC故障了??(我忘了哪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hu大 :....圖片找到了....去年5月拍的!!!....

感謝大大這麼熱心的幫我,雖然我的故障情形和您的不一樣,但老實講我也沒把握能修好,總之要拆了才能知道,再一次的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這麼熱心的幫我,雖然我的故障情形和您的不一樣,但老實講我也沒把握能修好,總之要拆了才能知道 ...

hankhu大 :.....賣安ㄋ貢啦!!!

小弟會的不多!!!....遇到剛好有玩過的......就臭屁一下囉!!!

有緣在"痞酷網"交流學習!!!.....我幫您...您幫我....共同成長!!!....

网友A:
hankhu大大您好 :

請問您有這台電視的原廠遙控器嗎???....
能不能麻煩您拍張照片上傳....
小弟我在找原廠遙控器!!!....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hu大大您好 :

請問您有這台電視的原廠遙控器嗎???....

大大您好,我的這台回收回來就沒有遙控器了耶,用萬用的應該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我的這台回收回來就沒有遙控器了耶,用萬用的應該可以吧

hankhu大大您好 :

萬用的...一定可以嗎???....這台很冷門......我不太會找!!!

那我再想其他的辦法好了!!!...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hu大大您好 :

萬用的...一定可以嗎???....這台很冷門......我不太會找!!!

我來試試我這台用萬用的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再跟您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hu大大您好 :

萬用的...一定可以嗎???....這台很冷門......我不太會找!!!

arthur0518大大我用這隻可以遙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來試試我這台用萬用的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再跟您報告

那就麻煩您了...可以的話...給我圖片....比較好找...謝謝囉!!!

您娜台修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麻煩您了...可以的話...給我圖片....比較好找...謝謝囉!!!

您娜台修好了嗎??? ...

已上傳圖片了,我這台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傳圖片了,我這台修好了

恭喜您啦!!!....我那台已躺了2年....目前還找不知道找誰修理???

我是做黑手A....這方面都不懂!!!....先把遙控器的圖片存檔....等找到良醫再說了!!!...
我有考慮做PCB夾具....等貼文時再過來看看!!!......謝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啦!!!....我那台已躺了2年....目前還找不知道找誰修理???

我是做黑手A....這方面都不懂!!!....先 ...

嗯 期待您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