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確認二極體規格

楼主(2013-08-29):
請幫忙確認二極體規格 marking 只看到DL  還有7i google 找了一下沒看到相關資料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SMBJ64C

楼主:
我到他官網上MARKING CODE搜尋DL 的確是對應到SMBJ64C 感謝提供資訊

网友:
請問一下這個零件是Power上的嗎,有無零件面的照片.

楼主:
基本上他應該算是控制器上面的POWER 的零件在背面

网友A:
有時遇著這些不知明元件,真的很煩惱,不知各位大大有什麼好方法呢 ?

网友:
還有一顆有可能 比對電路架構 自行判斷
U1DL44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時遇著這些不知明元件,真的很煩惱,不知各位大大有什麼好方法呢 ?

善用 GOOGLE 大神  !!
有些資訊需要翻閱到搜尋結果頁面 10多頁之後,要有耐心找!!
再來就靠嘴了!!   四處求神一下!!

楼主:
感謝提供資訊 再去買回來測試

网友:
再提供另一個可能性"BZT52H"  DL剛好是5.1v的稽納,會是+5VSB回饋使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