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D-3215VDB 高壓版和燈管的測試疑問

楼主(2013-08-29):
最近"撿"到這一台,他的故障情況是有聲無影

拆了背殼,再開一次開關,發現背光閃了一下馬上就滅了

所以我馬上就拿出燈管來測試

燈管接上高壓板後,一樣是閃一下就滅

這邊有問題想問

因為我另外有一塊P+I,他的電壓是12V

而這台電視的給高壓版的電壓是24V (高壓板上的腳位電壓測出都是正常)

我可以用這塊P+I來測試電視的燈管嗎?

(其實已經測試過了,接上去一樣是一閃就滅,但就不曉得是12V電壓不足還是真的燈管壞了)

這樣的做法正確嗎?

另外,這台電視的高壓板是8個燈口(16燈,比大口小一點又比小口大一點,這是?)

我可以買一樣是8個燈口的來代用嗎?

网友A:
聽不懂你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聽不懂你說的

Wecan大  杯子那起來 甲喝下 就知他說沙
修小面板  和大面板  背光 不瞭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can大  杯子那起來 甲喝下 就知他說沙
修小面板  和大面板  背光 不瞭解

BEER大 最近好嗎 我是(大環境不好吧) 有差喔

我真是(酒醉了)頭殼暈暈 可能我又喝多了
所以看不懂 樓主抱歉喔

楼主:
真是抱歉  表達的不好...

我再想一下怎麼說明比較好...

抱歉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抱歉  表達的不好...

我再想一下怎麼說明比較好...

先貼圖 練習一下喔
再來 電壓位置  說明如何
一一說慢一點 就有 高手回答您喔

网友:
樓主,
1.不知道樓主是拿for 幾吋電視的燈管試?一次2支,還是一次16支?
2.螢幕與電視的架構有所不同,不可以把小面板(螢幕)的P+I板,拿來當作大面板的高壓板點燈,這樣沒辦法修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聽不懂你說的

wecan大,
如果我沒猜錯,樓主應該是我剛剛說明的意思,
不過如果樓主能先貼圖,再加上文字敘述,就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can大,
如果我沒猜錯,樓主應該是我剛剛說明的意思,
不過如果樓主能先貼圖,再加上文字敘述,就更清楚了~

對喔, 就如所說一樣喔。
所以說有圖, 容易說明啦。

网友:
我也遇到類似問題!!

高壓版查遍了,找不到問題點,  用家電儀測試燈管

正常都測到 1KV 上下耐壓,  相差不超過50V  只有一支測到耐壓值 約800V

正在那悶,通常燈管故障耐壓都偏高的,  怎這次側倒是偏低?????

32吋的燈管,還真不好找!!  找到,運送也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