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冷凝器疑問???煩請各位先進解答

楼主(2013-08-29):
小弟家裡有一台約1噸的窗型冷氣,最近突然不冷了,測試運轉電流在比正常值掉了1A左右,因為冷氣無工作頭,可是高壓部分沒有結霜,所以就燒焊了一個工作頭,接下來站壓抓漏(抓不到漏= =),把銅管接頭部分修補完抽真空,充填冷煤至55~60左右,可是現在試機約1小時,前面冷凝器只有約3之管路有冷度,其他都是常溫,毛細管出口部分有水珠,想問各位先進這是壓縮機效率不好了嗎???感謝各位

网友A:
很簡單阿
你這是日立渦漩式壓縮機換掉壓縮機就好了

网友B:
建議更換濾網與毛細管,毛細管的口徑買跟原先的口徑一樣,長度在剪個3-7cm 試試

另更正前面是蒸發器,後面才是冷凝器

ps 幾年前做家電冷氣安裝,後改做冰水主機,箱型冷氣維修 ... 若有誤請其他人補充

网友:
啟動電容?運轉電容?壓縮機線圈?
比對看看原廠規格

不冷也有可能是冷凝器的散熱馬達效率不好
但你已經有量壓縮機電流了,那就是壓縮機效率不好
至於是不是系統阻塞導致冷凍效率不好,哇嘸災喔

网友:
更換濾網(乾燥瓶) & 毛細管 +1

网友:
低壓有60表示蒸發器溫度是0度左右,這.........
有問題嗎?

网友C:
低壓有60是在攝氏幾度?灌入的..若再32度..低壓至少要70..在量測壓縮機電流..在不行要更換濾網(乾燥瓶) & 毛細管..管路順便洗洗..

网友:
測試運轉電流在比正常值掉了1A左右
這表示沒負載不足---------------------要先加冷媒到正常工作電流---------------才測試其他的

网友:
壓縮機啟動電容極線路接點全部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簡單阿
你這是日立渦漩式壓縮機換掉壓縮機就好了

tn大,只是先測試看看哪裡有問題= =
壓縮機是沒辦法的沒辦法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更換濾網與毛細管,毛細管的口徑買跟原先的口徑一樣,長度在剪個3-7cm 試試

另更正前面是蒸發器,後面才 ...

howard大,感謝您的指教,是蒸發器才對,這幾天有空會來換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壓有60是在攝氏幾度?灌入的..若再32度..低壓至少要70..在量測壓縮機電流..在不行要更換濾網(乾燥瓶) & 毛 ...

ja大,約在27度左右灌的,那大約要幾度???
毛細管有切掉約6公分左右,因該要換新的對吧

网友C:
27度左右..冷煤低壓在60~65是正常..毛細管更換要跟原本一樣長而且口徑要一樣..否則電流會不正常..
建議更新毛細管..

网友D:
毛細管有切掉約6公分左右-------------------問一下為何要這樣
這樣會冷媒壓力不足冷氣不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度左右..冷煤低壓在60~65是正常..毛細管更換要跟原本一樣長而且口徑要一樣..否則電流會不正常..
建議更新 ...

下禮拜會購買來換看看~~~再上來請益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毛細管有切掉約6公分左右-------------------問一下為何要這樣
這樣會冷媒壓力不足冷氣不冷 ...

ma大,因為會這樣是預設有去阻塞才會把它切掉 ,小弟會再換回原規格,到時在上來請益前輩

网友:
測試壓縮機好壞不難
只要高壓可以打到所需壓力一般就是好的
毛細管有問題------------------一般都是直接換掉---有乾燥濟也一起更新

网友:
毛細管內有油膜影響冷媒流量

建議定量灌冷媒,壓力55~60有可能太低(有的機子壓力設計較高)

多灌些冷媒也是如此嗎?

運轉10分後,粗管應冷涼結露,到那時看壓力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大,因為會這樣是預設有去阻塞才會把它切掉 ,小弟會再換回原規格,到時在上來請益前輩 ...

毛細管有堵塞,你切幾CM都沒用,只能換新的 ...
另毛細管長度若會會用壓縮機自吹測試就不用剪短( 當然你也可以用原長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細管有堵塞,你切幾CM都沒用,只能換新的 ...
另毛細管長度若會會用壓縮機自吹測試就不用剪短( 當然你也 ...

HOWARD大,請問他是兩條毛細管,自吹壓力兩條都是要做在55~60嗎???那如何施工??感謝

网友:
有些廠牌壓力較高,建議定量充填,順便換過濾器和毛細管,一次完成,冷凝若太髒就順便清一下,但回到原先問題電流少1A一般是露冷煤,建議你用氮氣先抓漏,若抓不到工作管就燒活動的,以後若漏就可以少一次工

网友:
如果感覺壓縮機有問題  可以試看看自吹能力  (非拓也哥)

网友:
自吹需多少磅?

网友:
窗型冷氣.這是正常的!
冷凝管冷度與風速成反比.
且跟環境溫度有關.
可用張報紙吸附在冷凝板上.絕對整片都有冷度!

网友:
若是本行,建議你可以找間中古壓縮機跟他們學技術
例 : 壓縮機如何試好壞,壓縮機冷凍油如何判定是否足夠,
如何清洗冷凝器管路,如何靠自吹選毛細管粗細長度

网友:
建議用毛細管時(和原廠長度和口徑一樣)效率有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HOWARD大,請問他是兩條毛細管,自吹壓力兩條都是要做在55~60嗎???那如何施工??感謝 ...

抱歉 ... 忘了說自吹壓力
google 壓縮機 自吹 就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學海無涯

网友:
那冰箱該如何做?

网友:
那冰箱該如何做?
也是一樣
有何不同
一般假如不夠冷就加長一點毛細管----------指最低溫度
如果冷很慢那毛細管要減短
技術很多一般要實做較正確

网友:
那工作管不就焊在乾燥劑之前,毛細管就和冷排分開,但R12和R134該看多少PSIG?

网友:
工作管焊在乾燥劑前,毛細管和冷排分開,但R12和R134的壓力又該多少呢?

楼主:
各位前輩,小弟最後的做法是,因為買不到原有規格的毛細管,所以1mm的來做替代,以自吹做約60左右,出風口與室溫可差8度,目前情形試機約30分鐘蒸發器可冷到5排左右,原有是兩條毛細管,小弟天馬行空的改為一條,不知這樣是否可行???毛細管比原有短很多,現在長度約20公分左右!!!以上測試條件,室溫27度c,壓力63上下,報告完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小弟最後的做法是,因為買不到原有規格的毛細管,所以1mm的來做替代,以自吹做約60左右,出風口與室溫 ...

壓力63PSI差不多在4.4KG , 在額定電流不超過的情況下可在充填些許冷媒 ( 視外氣與冷凝器狀況)

网友:
小弟淺見
在未確認壓縮機(正常)之前
其他動作是多餘的
何謂正常的壓縮機,老師教得不多要靠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