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電源供應器mosfet的原理?

楼主(2013-08-29):
因為工作上有時會接觸電路圖
常看到有mosfet的D腳接到一次測變壓器
G腳接到IC
S腳下地
是要開關IC嗎?不是很清楚原理
為什麼D腳要接到一次測變壓器??
而且只接變壓器有感量的腳??(感量不曉得多少mH的)
感量跟mosfet開關有關係嗎??

网友:
首先變壓器工作時是不能通直流的,且變壓器一次測的電壓約直流150V或300V,故須將變壓器上的直流電源經過此MOS管當成開關作用,藉由其開開關關的動作,才能將其轉為交流之故.(變壓器是工作於交流電壓上的)

楼主:
我之前看的變壓器
1ll7
2ll8
3ll9

4ll10
5ll11
6ll12
1是接ac正~3是接mosfet d腳
mos因為(變壓器感量的關係??)而開開關關使其變壓器轉為交流
進而讓二次測789101112都轉變成較低壓的交流嗎?
456沒有接mos的腳~算是直流電壓不大的輔助電源嗎?

网友:
以下是電晶體的開關電源的原理,先把它看一看,再去找MOSFET來看很快就會明白了.

反激式(RCD)開關電源原理及設計.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E6%BF%80%E5%BC%8F
給你 熟讀最好     基本也要看懂  會認 電路架構
MOS 是當功率開關用的
或是同步整流(CPU多相供電)
輸出不會拿來當輔助  輔助直接去跟高壓拿就好
變壓器有感量跟Q值 還有一些跟轉換效率有關的 磁損 銅損 飽和度

-------------------------------------
重打了  我想到一些想跟你講的
我就直接編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的變壓器
1ll7
2ll8

1."二次測789101112都轉變成較低壓的交流嗎?",此為低壓側輸出繞組,腳位視輸出組數而定(一般為降壓式).
2."456沒有接mos的腳~算是直流電壓不大的輔助電源嗎?",此應為一次側輔助繞組(間接回授),其中1腳接整流二極體到濾波電容,成為PWM IC的工作電壓(稱為RUN 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46&highlight=%E6%AD%A3%E6%BF%80%E5%BC%8F
給你  ...

專大好,將MOS拿來當同步整流使用,算是較新技術(主要以其極低的Rds值,取代高速或蕭特基二極體的壓降,可提高效率).專大的技術莫非傳承自家中大老?

楼主:
C大起的真早
昨天睡覺時想到,變壓器前面是有橋式整流的(橋式正端接到變壓器1腳)
所以應該直接是直流電給變壓器不是交流?
那還要mos??
感謝大家的資訊~我有收到了
晚上回來會好好研讀一番

网友:
mos不論它的 G D S 是接到哪裡去
只要GS之間有一定的壓差
DS就會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專大好,將MOS拿來當同步整流使用,算是較新技術(主要以其極低的Rds值,取代高速或蕭特基二極體的壓降,可提 ...

同步整流,十幾年前就出現了
目前已有專用的控制IC
主要用在低壓整流電路
用以提昇電路效率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24-id4793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專大好,將MOS拿來當同步整流使用,算是較新技術(主要以其極低的Rds值,取代高速或蕭特基二極體的壓降,可提 ...

是在 這裡 學到的
有關CPU的供電
CPU是一個低電壓 大電流的元件 (60A以上)
用二極體 功耗一定相當的大
所以才會用同步整流

現在一些 電源供應器也有才用同步整流 跟 低壓DC-DC轉換電路 供應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起的真早
昨天睡覺時想到,變壓器前面是有橋式整流的(橋式正端接到變壓器1腳)
所以應該直接是直流電給變 ...

不能
高頻變壓器吃的是 高壓直流脈波 不是 AC正弦波 不是純DC 是 高壓直流脈波 PWM

直接 接上高壓直流電 會炸    可能會造成傷害

要有一組電路產生波形給功率開關 去做轉換
同時還要能根據第二側的電壓迴授 調整頻率

傳統變壓器才什麼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