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快克203H高頻焊台拆解

楼主(2013-08-30):
同學扔來了一台故障的快克203H焊台,他說插電亮了一下就不過電了沒空懶得修送給我玩玩看
外表看起來舊舊的,查了一下撿到軟的保險絲斷路換過就好了,既然都拆開了就好好研究一下所謂的高頻焊台

首先看外觀,整體和一般的白光936之流是差不多大小,但是整體重量手感重了很多,原因是外殼為鋁擠模型材料發黑處理的。

前面,lead free無鉛,ESD防靜電之類的能標的當然全標:
六針手柄接插口,與白光936之類的4針手柄接插口不同

後面,有簡單的銘牌,大約說明電源電壓220V~,功耗90W

開拆了解構造才是王道,前面板有4顆螺絲卸下塑料框框跟著掉下,塑料框框完全就是為了好看的:

後板拆下就看見連接後面板上的插座,這插座裡面帶保險絲的,插座旁邊還有個插孔,作何用呢?只要插上靜電手環戴在手腕上,那通常是給工廠作業人員裡使用的,那小插孔通過一個1MΩ級別的電阻跟整個供電系統的接地連接,這樣就可以釋放人體身上產生的靜電: (真簡單)

把變壓器詳查看了一下,這就是標稱90W,36V的變壓器,實際空載交流電壓我測量時紅線36.6V,還算準啦!還有那對藍線14V是給單晶片MCU電路供電用的

看到220v輸入有 4 Pin 2~3是串在一起希望 1~2 3~4 線圈阻抗是對稱改110V就有望 唉!殘念 1~2 24Ω  3~4 0.24Ω 火燒草寮全無望 算了改天再想方法

附著在機殼上的零件,名曰POWER MOS的場效應晶體,在電路板上標註為IGBT,我特意GOOGLE大神了這個型號,具體參數:IRFP360   功率放大,開關,增強型金屬氧化物場效應晶體,   極限電壓Vm:400V  ;     極限電流Im:23A  ;    耗散功率P:250W   ;     導通電阻Rds:0.2歐姆:

來看前面的電路板了,很醒目的兩個大電感:

說到這兩個大電感,我得先大約的猜測一下他的工作原理,這烙鐵的原理感覺很類似電磁爐運作的方式,利用交流高頻,使烙鐵頭產生高頻震盪發熱)手描自己大略分析的電路圖  見下圖

這就是振盪電路由CD4011組成,產生高達400KHz的高頻振盪,然後去推動MOS工作,電路的運作,同時受單晶片控制,單晶片在檢測到烙鐵頭的溫度採樣後,與設定值對比,輸出相應的控制信號給CD4011電路,從而完成整個電路的調溫,恆溫的協調運作:

這個7812,是給CD4011這組電路供電的,這路電源重哪來的,居然是從那大電感上繞了6圈過來的,利用二次的線圈原理這樣好與不好看官自己判定摟!

看到沒有,就是左邊這個電感上的紅色繞組,區區6匝,就可以整流得到超過12V的直流電壓,然後經過7812穩壓,給振盪電路供電 厲害~厲害

接下來欣賞下控制板,最醒目的莫過於這個SMD單晶片處理器ATMEGA8A了,這東西網上Google大神說:ATmegaA8A是一款採用低功耗CMOS工藝生產的基於AVR RISC (精簡指令集)結構的高性能,低功耗8位單晶片處理器,具有可控制的上電復位延時電路和可編程的欠電壓檢測電路,內部和外部共18個中斷源,5種休眠模式.32個工作寄存器和豐富的指令集連接在一起,使大部分指令的執行時僅為一個時鐘週期.因此,ATmega8可 以達到將近1 MIPS/MHz的性能,運行速度比普通的單片機高出10倍, 其片內集成了8KB的Flash程序存儲器,512 B的EEPROM ,支持ISP和IAP編程,可編程的程序加密位,3個PWM通 道,8路10位ADC,2個帶預分頻的8位定時/計數器,1個帶預分頻的16位定時/計數器,RC振盪器的可編程看門 狗定時器等;以及I2C,SPI,UART接口,可以接收從上位機的RS-232接口下載的程序,只需外接晶體振盪器, 基準電源等少數幾個器件即可進行工作,極大地方便系統的開發和研製. 貌似很強大,
我不懂單晶片, 我就不掰了

右邊OP 07C單運放,是對手柄手來的溫度信號進行放大處理,然後給單晶片採樣運算:
左邊就是把變壓器上的14V交流電壓整流濾波穩壓成5V的機構了,ST的貼片7805,零件都還算用的不錯,就其他的小電容也是鋁殼SMT銲接的,幾個直插電解均是用紅寶石的,當然真假就未知了:

那一對換能大電感有多大呢,來個10元硬幣做參考吧,

左邊這個電感上的一圈紅線應該就是電流採樣: (如沒猜錯的話)

再來看看烙鐵頭拆卸圖
發熱蕊 2012/02/14 製造的

在手柄板上的這個黑黑類似電容的小東西是什麼?
答案就是20分鐘不用烙鐵,自動降溫到200度,再次拿起,迅速回溫到設定值,就是這個檢測振動開關,

沒有插上手柄螢幕會顯示 S-E 或傳感器故障也是秀 S-E (說明書上說的)

插上220V開ON拿計時器測試上升到 350℃ 真的25秒內耶!

插放回烙鐵架不動20分鐘還真的休眠螢幕會顯示 --- 40分不動自動關機 (真是節能省電啊!)

底座腳墊沒了找了4個給他補上

完成簡評這焊台加上自己使用測試心得:

回溫速度快,焊大接點錫融化的也快,拖焊錫點也亮晶晶又快,手柄長時間握拿又不會燙,難道這就是高頻焊台的好處嗎?

唉!ㄟ害ㄟ害 人不可用好......(真是X)

換上他之後可能就會回不去了,會感覺用不慣使用多年的白光936,

有興趣的痞友自己找機會玩玩看,如果吃釣不關我事

附上廠家介紹資料:

快克203H無鉛焊台的特點:
1. 自動休眠,節省能源: 超過20分鐘不使用烙鐵時,本焊台自動降溫至200℃,當再次拿起烙鐵時溫度迅速回升至原 設定值,亦可延長烙鐵頭壽命。

2. 密碼鎖定溫度: 穩定的銲接溫度是焊點品質的保證。本焊台能方便地使用密碼鎖定溫度,他人無法隨意改變設定溫度。

3. 發熱器與焊咀分體結構:兩者的的分體設計能完全避免發熱體必須與焊咀一起更換而帶來的不必要損失,可大大節省開支,降低損耗。

性能參數:
203H焊台.型號:          203H

203H焊台.控溫範圍:       50℃-600℃

203H焊台.溫度穩定度(空載):  ±2℃

203H焊台.輸入電壓\頻率:    220V/110V 50Hz/60Hz

203H焊台.輸出電壓.頻率:     36VAC 400KHz

203H焊台.最大功率 :       90W

203H焊台.升溫時間(20℃-350℃):25S

203H焊台.溫度補償:       最快

203H焊台.溫度跌落:       20℃

203H焊台.加熱方式:       智能型

203H焊台.加熱原理:       高頻渦流

烙鐵頭對地電阻:    <2Ω

烙鐵頭對地電勢:    <2mv

203H焊台.自動體眠功能:     有

203H焊台.溫度鎖定方式:     密碼鎖定

203H焊台.防靜電外殼 :     鋁製外殼,牢固耐用

网友:
203H焊台.加熱原理:       高頻渦流
這裡寫了 他真的是電磁爐  只是小了點n_118| 線圈是螺旋形不是繞成盤狀的
這種有休眠式的烙鐵 讓人也是很心安 也讓人很@$#%E04
那個振動開關 裡面是一個小銅珠  有時候會 不屌人
休眠的好處就是去吃飯時可以不用關 吃完了 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電磁感應下渦電流就是讓整個本體在發熱,而不是單單靠加熱器用傳導方式導熱,所以快多了,且連續焊接後溫度降幅也小

网友A:
pengchin大好,好久未見,您發表的案例圖文皆很精闢,期待您更多精彩的維修經驗.

网友:
"電磁爐" & "高週波爐"
都是相同原理的放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ngchin大好,好久未見,您發表的案例圖文皆很精闢,期待您更多精彩的維修經驗. ...

ciko.ciko大
先恭喜妳當版主了
前陣子看妳南征北討一個人凸全台灣才叫厲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
先恭喜妳當版主了
前陣子看妳南征北討一個人凸全台灣才叫厲害 ...

這是個充滿人情味的地方,雖無意間踏入此論壇,卻從其中吸取眾人無私的奉獻,在自覺功力能加速行進時,若能與好朋友分享自身經驗,豈不快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個充滿人情味的地方,雖無意間踏入此論壇,卻從其中吸取眾人無私的奉獻,在自覺功力能加速行進時,若能與 ...

我只能說有妳真好 良師益友 讚啦!

网友B:
所以它的原理是不是跟這古董低頻焊槍類似?
用圓型焊頭外管來感應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它的原理是不是跟這古董低頻焊槍類似?

用圓型焊頭外管來感應電流..

不是差很多
這種電焊槍的原理是與電茶壺原理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它的原理是不是跟這古董低頻焊槍類似?

用圓型焊頭外管來感應電流..

完全不一樣,這種傳統電焊槍是用變壓器將一次側110V轉換二次側低壓高電流,單純用焊槍頭流過大電流導體變熱發紅來焊接,而高頻焊台則是用磁感應產生渦電流,利用本身渦電流來發熱(與電磁爐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