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先知大大 先鋒 PDP-427XG的問題

楼主(2013-08-30):
小弟 第一次發問求助 有沒做好的地方請各位大大指教

小弟昨天店裡客人送來一台 先鋒電漿電視 PDP-427XG 維修 測試結果 可以看 他會不定時自己關機跳保護 關機後待機紅燈有規律的閃11下 再也開不起來 必須電源拔掉再插上 又可開機 10到30秒一定關機閃紅燈 因為這台料件與相關資訊少到一個可憐 經小弟努力的找只有在同業那找到一片電源板 立刻借回測試量測 結果一樣 跳保護 小弟研判因該是主板有問題 但小弟我沒修過這台不知該從哪邊下手........頭大中 有那位大大可幫忙指點一下  ps:閃11下的方向是哪我真找不到這台的資料

主板

主板

電源板

電源板

左板

左板

右板

右板

网友A:
這型喔~~超難修阿~~主機板要取得良品很難~~因為常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喔~~超難修阿~~主機板要取得良品很難~~因為常壞!!

大大 我知道難修 本來當初我想退修的 但是想試試看 有試有機會 當是練功n_056|

网友:
http://www.fixya.com/support/t4936209-turn_plasma_pdp_427xg_power
這裡寫得落落長,有人看得懂嗎?

网友:
大概瞄了一下,多半講到是電源板的問題
我想整片英文貼到GOOGLE 翻譯會更清楚.......

楼主:
我好像找到問題了 換了幾個零件 現在已經開機測試中 真累 兔這台真累 快天亮了 可以準備安心睡囉 測試結果我會在報告給大家 ...........PS:今天又來一台難搞的電視 也是極少的電視國際PDP-50PZ700T 怎麼最近都是電漿 救狼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問題了 換了幾個零件 現在已經開機測試中 真累 兔這台真累 快天亮了 可以準備安心睡囉:victo ...

大大最近很"好運"喔都修電漿,錢多多,但難度也多多,不過修好就幫助自己增加一點功力那也不錯,期待大大的電漿維修實例

网友:
通常電漿修好後沒多久另一個板子又壞.狀況很多........怕怕...

网友B:
我家目前也是電漿富士通50吋
也是朋友壞掉不修的
我自己換的數位處理板完修---也加裝2個電腦風扇幫助散熱
不過看到後來電費帳單-----------------多幾百塊-------------
算算買新電視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目前也是電漿富士通50吋
也是朋友壞掉不修的
我自己換的數位處理板完修---也加裝2個電腦風扇幫助散熱

難怪我家那口子每接到電費帳單都老不高興好幾天,因為修的的電漿電視要熱機啊!
於是電費就一直高高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問題了 換了幾個零件 現在已經開機測試中 真累 兔這台真累 快天亮了 可以準備安心睡囉:victo ...

是換哪些零件?

网友:
期待樓主解開謎題........

网友:
期待樓主PO維修實例出來讓我們學習

楼主:
報告 各位先進.大大  這台427XG 我確定已修好 交機給客人了  晚點我在PO維修實例...........  偶先處理哪台占空間的國際50PDP.........

网友:
吼 !!!完修了,恭喜恭喜~~~~可惜我沒有"放鞭炮"的圖可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