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牌乾衣機HN-70Y維修請教各位前輩

楼主(2013-08-30):
用10年的烘衣機半年前換皮帶,最近發現烘不乾,拿電表量5.6A請問正常嗎?
拆開前面蓋子找不到加熱器裝在哪裡?
請有經驗前輩幫忙TKS!

网友A:
麻煩看一下板規!!

沒圖沒真相,網上先進們畢竟不是神,

所以提問者應該提供相當的資訊或是測量位置等資訊,

單單幾行文字,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煩看一下板規!!

+1:D

网友:
耗電功率:強 1420W 弱850W
你開到強再量量看

网友:
加熱器老化了喔!
位置...沒看到機子很難明說...
經驗上大都是必須拆下內滾筒後
才有辦法找到...

网友:
PTC發熱體老化了,要拆內筒才看的到(在前方)

网友:
可以看看該機相對應電流是否正常,5~6A
等照片~

网友:
5.6A不正常!內桶拆下後,會看到下圖: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這種東西除確認加熱是否正常外,是否都有一個小風扇阿?

网友:
裡面沒有小風扇~~~
我換過一次電熱絲加熱器跟皮帶,因為他有兩個區塊的發熱元件,所以可以產生兩種溫度,舊的要換得先檢查過真的是壞了。
網路上買的正廠貨有時比到國際服務站還便宜,你可以先撥去服務站問問,免得白跑。
鎖螺絲要小心,裡面的塑件固定座用久會老化,到時螺絲會所不上去,快壞的可以用熱熔膠補強

网友B:
不知hochunhu大修好否?麻煩回應一下,謝謝!

网友:
後蓋猜開時會有2條皮帶.一條在外筒.一條在桶子的中心處..因該是你的風扇皮帶斷掉(桶子的中心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hochunhu大修好否?麻煩回應一下,謝謝!

感謝G大指點已經更換新加熱器,已經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G大指點已經更換新加熱器,已經正常

那我就放心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