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遙控器無法動作

楼主(2013-08-30):
最近被我的電視遙控器搞得想換一支,

已經被我拆好幾次了,

但還是無法修復,

症狀如下:

原以為是按鍵導電不良,

試過後並不是此症狀,

後來發現拔掉電池後再一陣子裝上電池又OK了,

但是過一會兒遙控器又睡著了,

怎麼按都無法作動,

電池電壓:2.9V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

這是哪裡有問題呢?

電視廠牌:LG LCD TV

网友:
有些遙控器的狀況是這樣的,新電池裝上去可用,但是我用電表看電壓,電壓卻是急速下降
好像是汽車猛踩油門,沒多久電持就掰了
換一隻吧

网友:
查查看是否電池接片接觸不良(氧化/露液),電路板是否有髒污腐蝕現象.用電錶歐姆檔測試可疑線路阻抗.

网友:
2.9V 好像還是容許範圍,那就是如樓上所說的電池接觸點,用砂紙磨一磨,容後個接點有時氧化
用烙鐵加熱補焊看看~

楼主:
我量電池是在電容上面量的,電池與電容並聯,
現在很奇怪的是,
只要按住按鍵再把電容短路又可以用,
把短路拿掉又不能遙控了,
所以我現在從電容接點處拉兩條線出來短路用,
好麻煩!!
是電容還是晶體還是振盪器有問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量電池是在電容上面量的,電池與電容並聯,
現在很奇怪的是,
只要按住按鍵再把電容短路又可以用,

拆下電池,檢查簧片至電容的電阻值是否有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電池,檢查簧片至電容的電阻值是否有阻抗.

報告~~無阻抗,
電表嗶嗶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無阻抗,
電表嗶嗶叫

1.數值<0.5歐姆?
2.補焊振盪子.

网友:
請檢查電路板靠近電池端是否使水滯殘留現象(電池的漏液)可用熱吹風機吹乾,此時遙控器功能就可恢復正常
提出給您參考

网友(2013-10-03):
455K換一下或許會好,蠻多情況遙控器摔一摔掛了換震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