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後廂門六角鎖維修記

楼主(2013-08-30):
汽車後廂門六角鎖維修記

車型: 2003 FORD TIERRA

Summery

Summery

Summery

?,!。、;:

這陣子整理這台老車,發現後車廂門開啟後不亮燈,燈泡查過了是好的。
想說大概是哪個開關壞了,應該是好啃的骨頭吧!

於是開啟後廂門、套筒拆下六角鎖,找尋那個燈泡開關 ,
如下圖 白色那個就是燈泡開關

畫紅線地方外扳一下,就可以把黑牙套取下,右下是燈泡開關固定螺絲,其他是中控馬達固定螺絲

開關分解... 很正常 , 心想大事不妙,  劇情精彩開始了。

請看六角鎖芯 ,兩個鉚合處黑色塑膠墊片碎裂,軸同心圓產生間隙偏移。

將開關伸縮處刻上記號(紅箭頭)  , 軸心間隙變大 , 鎖合與解開時根本推動不了開關。

拿支一字起子往開關方向迫一下 ,果然開關伸縮移動 , 刻上記號已被移動後的推桿遮住。

於是 ,  階段性整理一下
1. 軸墊片碎裂 , 同心圓產生偏移間隙 , 導致推桿推不到燈泡開關
2. 於燈泡開關 經 鉚合軸心 投映對角處(起子位置) , 加入偏移修正的墊片

這兩個是以水瓶蓋裁剪上快乾膠的 ,  線條連 賓利法利奈 [顫]賞不已!!
但是試了幾次後 , 立刻彈移,  偉大的天神... 快乾不是萬能的!

也試過這樣 線會滑走!!

鋁箔紙摺一摺墊一下,   暫時先這樣吧

...C型環/拆鉚釘/左下墊片位置 切割、打摺、電焊
還有好多想法...不要問很恐怖

車上篇

裝回車上, 要像淺藍框這樣 鎖芯是開啟的, 不然, 像紅圈處就不能再關門

但千萬不要像我, 鎖芯是開啟後, 開開心心就試著把後廂門蓋上, 於是慘了
拆開後椅鑽入後廂, 被後廂一堆大宗物品+兩個舊輪胎擋住 , 搬出 ,
再鑽入後廂,,
….室外溫37~39'C  ….太慘了  !!

為何?
中控馬達接頭未接----電控無效,
鑰匙連動拉桿未扣----後廂門鑰匙孔無效

紅圈是修裡之前  藍框是修裡六角鎖後
亮了亮了 ! 就是那個光!

收時戰場  後來在塑膠盒內…

在塑膠盒內有…有…螺絲….  見鬼了!!!  是中控馬達少鎖了一個螺絲!!!

回車上再拆下六角鎖吧 !!!  不立刻裝回 , 這顆一定會消失

网友:
版大果然神乎其技,連汽車行李箱鎖也行

网友:
吼~真厲害!!!
恭喜完修~讓修車廠又少賺一筆
可是我個人覺得...
軸同心圓產生間隙偏移的地方...
如果是用寶特瓶剪裁成圓圈狀套個2~3層...會不會比較耐用呢~?

网友A:
為了避免發生這種問題,平時是不是該用黃油保養一下?

网友:
我也常常少裝螺絲,明明都有按孔位裝啊。

网友:
才一顆螺絲....很厲害了....
我上次為了藏導航的電源線,整個中控台被我"請"下來....螺絲一盒....
裝回去後,奇怪???怎麼螺絲也還是一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了避免發生這種問題,平時是不是該用黃油保養一下?

說的對!   下次搞到黃油再給它 , 滋潤滋潤!

這台車剛到手快一個月 , 為了延年益壽 , 有保養就有保佑 , 希望還能撐到將來的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吼~真厲害!!!
恭喜完修~讓修車廠又少賺一筆
可是我個人覺得...

一層就已經太厚了
塑膠瓶(和蓋子)可能屬於環保材質  可能易分解
剛剛得到提醒 , 準備上黃油,  順便幫瓶蓋墊片隔一下空氣。

將來考慮改鐵氟龍,  好像不易手製加工(抗剪力) 。
待找到鐵氟龍墊片時 , 會試試能不能加工。

還有個想法..
或著找一般的10~12號螺絲墊片,
加工中心擴孔再削槽改成C型環。
但是手上沒鑽床只有銼刀 , 鐵杵磨針是啥滋味, 想到就怕。

网友:
2003 FORD TIERRA 老車,修個屁呀!
小弟的FORD TIERRA 1998 比你的年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層就已經太厚了
塑膠瓶(和蓋子)可能屬於環保材質  可能易分解
剛剛得到提醒 , 準備上黃油,  順便幫瓶 ...

鐵氟龍加工需要配製的功夫
由頂樓第一張圖片看是因為凸輪片擴孔及磨薄了
擴孔: 5/6圈約300度白鋼絲塞下去
磨薄: 用一圈較粗白鋼絲捲麻花綁死即可改善

网友C:
前陣子我的99年雅哥也是右後六角鎖壞掉,關門關不起來,需要將門把微微拉開後關門才關的起來。
當時先拆去材料行叫零件來換,門內的手路很小不好換。
換完之後研究了一下原理,應該是裡面的擋塊"糟經",開門後的位置沒有辦法複位反而過頭,所以關門時就卡住。
想了很多不把茆釘破壞的方式(和樓主的六角鎖組合方式不同),最後是將六角鎖正確複位處的塑膠件上鎖一顆鐵板牙螺絲,將十字頭鋸掉黏上三秒膠,這樣就大工告成當作備料。

結果.....沒有多久後,換左後的六角鎖和我要錢,我就用這個方式把它修起來,現在變成關門時要大力一點點,還好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晚一點點我再補上照片讓各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陣子我的99年雅哥也是右後六角鎖壞掉,關門關不起來,需要將門把微微拉開後關門才關的起來。
當時先拆去 ...

很有興趣,想看圖!!

网友:
六角鎖 注意中間的部份 這個是"糟經"的,中間部份拿東西是扣不下去的,也就是沒有辦法關門

研判正常時的樣子,中間部份用力可以上鎖(後面有一個解鎖的拉柄)

鎖住時的樣子

大約在這個部份鑽一個小洞(己有先觀查過裡面機構,這個地方不會有干涉的情況)

塞東西在洞裡並解鎖拉柄拉住時(注意中間的部份),是不是和正常情況蠻像的!!

沒塞東西並將解鎖拉柄拉住時的樣子(注意中間的部份)

圖片大約是這個樣子
實際裝在車上是用鐵板牙螺絲鎖入,再將十字頭鋸掉並黏上三秒膠!

网友D:
我的車不是這台,最近被小偷挖壞後門鎖孔,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車不是這台,最近被小偷挖壞後門鎖孔,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辦

p大指的是門把還是門鎖???
後門應該都沒有鎖匙孔吧 >"<

若是後門門把被弄壞的話 直接去材料行買來換就可以了。
門把是一個機構,拉開時會帶動六角鎖解鎖的拉柄,簡單來說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p大指的是門把還是門鎖???
後門應該都沒有鎖匙孔吧 >"<

我的是NIPPY,是五門掀背的,是一個鑰匙孔不是把手 無誤

网友:
我的2003 MADZA 323也是這個壞掉,也試過很多方法,
最後還是Y拍一個直接換掉,用了十年才換值得了。

网友:
真是厲害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