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6VE 開機沒有畫面

楼主(2013-08-31):
小弟的電腦只要每次灌好顯示卡的驅動後,過一段電腦時間就會沒有畫面,像失去電源一樣
電腦的硬碟也會沒有運作,外接的鍵盤也會沒有電源,
重開後出現asus的商標後會馬上跳掉沒有畫面,必須將電源跟電池都拆下後
靜置一段時間後才能在開機,這樣的方式重開後必須重新設定bios,
還必須進入安全模式後將顯卡的驅動解除安裝後才能進到一般的win7裡面,
而且還是不能安裝顯示卡驅動程式,這樣畫面才不會再跳掉
而且不安裝驅動的情況下掛一整天畫面都不會有問題
想請教一下各位有經驗的前輩這是硬體方面還是軟體方面的問題?

网友:
GPU不良 可以開的時候看一下GPU溫度 如果溫度正常可能就是GPU壞了

网友:
Ati顯卡不良機會大~

网友:
顯示卡芯片需更換新品了!

网友:
如果是插獨顯那代表它要討錢時間到囉

网友:
GPU 不良+1

网友:
顯卡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