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數位電表電阻量測誤差

楼主(2013-08-31):
一般簡易型數位電表(2線式)在檢測較低電阻值時,常會連同探棒阻抗一起串入,造成極大誤差.而較高階儀表則使用4線式量測,則可大幅降低此誤差.但因4線式量測在使用上極其不方便,如待測件(DUT)體積較小或為較小的測試點,皆不易導入如此多的引線,故有些儀表廠商就結合了上述2線及4線的優點,改良了測試探棒的結構,詳請請看附件.(腦力激盪時間)

网友A:
四線測量低阻,有些神分不清楚電流端與感測端
將四線做成防呆接頭,很符合三太子的傻瓜兩線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線測量低阻,有些神分不清楚電流端與感測端
將四線做成防呆接頭,很符合三太子的傻瓜兩線需求 ...

兩線送出定電流經待側電阻變成電壓後,同時在同樣位置拉回此兩條電壓值,由電壓表端輸入(一般內阻為10M),故可將探棒導線電阻誤差忽略.目前正在研究由高解析度電表2線式歐姆檔,來尋找電路板上並聯元器件的短路元件中...(經測試,最佳解析度為1m歐姆,否則也要有10m歐姆才可分辨出短路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兩線送出定電流經待側電阻變成電壓後,同時在同樣位置拉回此兩條電壓值,由電壓表端輸入(一般內阻為10M),故 ...

CIKO大:
   這主要需要精密的加工,比如說探棒的雙線結構還有接頭處的接觸點配合,這種探棒一條應該要幾千元吧!!
電路板短路量測,記得30年前HP就有 CURRENT TRACER  的小測試器與 邏輯夾 邏輯探棒 脈衝探棒一組四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大:
   這主要需要精密的加工,比如說探棒的雙線結構還有接頭處的接觸點配合,這種探棒一條應該要幾千 ...

經測試,探棒端的接觸電阻除了要較低外,主要是需非常穩度,否則0.00X毆姆的顯示會亂跳,則不易辨識.我目前使用HP34401A電表測試,其結果似乎還不錯,希望再稍加改善,能對維修起到一定的幫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測試,探棒端的接觸電阻除了要較低外,主要是需非常穩度,否則0.00X毆姆的顯示會亂跳,則不易辨識.我目前使 ...

CIKO大:
   昨晚上網網拍有賣 CURRENT TRACER 還要賣2500 (30年前的產物)...
目前我的電表狀況歐姆檔會有0.3的值,還有 有些PCB上面的接觸就不好,往往一量就會有亂跳或是大阻值,我猜想表棒的關係很大吧!!

网友C:
用開爾文夾  或是歐洲夾 這種夾很緊的應該不會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大:
   昨晚上網網拍有賣 CURRENT TRACER 還要賣2500 (30年前的產物)...
目前我的電表狀況歐姆檔會 ...

0.3歐姆應為表棒固有線阻,而接觸不良(針頭部位與測試點間之接觸電阻),卻是造成讀數亂跳的主因.目前解決方法
如下:選擇較細尖之探棒可降低接觸電阻,至於固有電阻,部分因電鍍品質較差,卻會造成讀值不穩定,可用砂紙磨一磨探針部位,應可改善.另電表解析度若只有0。1歐姆,是無法容易判斷短路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開爾文夾  或是歐洲夾 這種夾很緊的應該不會跳了

凱爾文夾依經驗較適合夾測長腳零件,若要做電路板上的銲點測試似乎較為不方便。

网友D:
FLUKE 289有50歐姆低阻抗專用量測檔,採用兩線式測量,缺點是會受到測試線阻抗及探棒接觸壓力/位置影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LUKE 289有50歐姆低阻抗專用量測檔,採用兩線式測量,缺點是會受到測試線阻抗及探棒接觸壓力/位置影響

郎大這台高檔喔~
剛剛查一下沒屋頂拍賣,恩~5位數......
小弟還是199電表加減用

一般用途應該普通電表就夠了
除非要量電流感測電阻那種0R1以內的
才需要高階電表
由沒有可能自製精密電流源配合高阻抗數位電表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郎大這台高檔喔~
剛剛查一下沒屋頂拍賣,恩~5位數......
小弟還是199電表加減用

這檔位常常拿來測機車電盤(電盤線圈阻抗也多在一歐姆以下),或是拿來測微斷線(多芯線大部分芯斷掉以後,阻抗值會與正常的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郎大這台高檔喔~
剛剛查一下沒屋頂拍賣,恩~5位數......
小弟還是199電表加減用

這款也是高階電表之一(依其滿刻度規格,應算是4又6分之5位電表),型錄如下:
該檔滿刻度為50歐姆,解析度為1milliohm,使用測試電流源為10mA,最大端電壓為500mV,若使用一般3位半電表,其滿刻度為199.9mV,
則可換算待測電阻值為19.99ohm(最大量測電阻值),解析度為0.01ohm,改用4位半表頭,則解析度可到0.001ohm.(試作時先產生一個標準10mA電流源即可,但電流源電壓不可過高)

网友F:
先感謝,之前oldhan兄發的這一篇:ESR 表連結
有看到這個東東:Practical Low Resistance Measurements
原理似乎是使用一個LM317及一個12Ω的電阻,形成一個定電壓(1.25V)定電流(100ma)的電路,
再加上受測電阻,使用一般的三用電表來測量輸出電壓後,再使用歐姆定侓來計算受測電阻阻值,
不知道我有沒有說錯?
這個小電路似乎滿簡單作的,但是就不知道準確度如何?請各位先進開示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感謝,之前oldhan兄發的這一篇:ESR 表連結,
有看到這個東東:Practical Low Resistance Measurements, ...

基本上是如同您的引述,使用100mA較大電流量可降低使用更高位數電壓表的需求,並較適合更低阻抗的測量(如2ohm以下,即100mA x 2ohm=200mV,則使用一般3位半電壓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感謝,之前oldhan兄發的這一篇:ESR 表連結,
有看到這個東東:Practical Low Resistance Measurements, ...

大電流僅適合可插電使用,使用電池會較為耗電.

网友E:
那可以使用100ma電流源加三位半的數位表頭
只使2v以內檔位,解析度應該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可以使用100ma電流源加三位半的數位表頭
只使2v以內檔位,解析度應該夠用

使用200mV滿刻度的解析度,比2V滿刻度要多出一位.可視實際需求作檔位切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