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友達t370HW02 v402 零件請教(已棄修)

楼主(2013-08-31):
第一次更換AS15 失敗冒煙了,
查V12IN1 沒有電壓,
請問大大紅框兩樣零件的規格?
我只知道一個是保險絲另一個因該是二極體,
不過查不到規格= =a

网友:
不知是否腳位錯置造成?

楼主:
12VIN
12VIN1
保險絲
二極體

网友:
SMD FUSE規格~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1662505.pdf
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資料,
上面查到的Marking K規格是1.5A,
如果用3A的貼片保險絲會不會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資料,
上面查到的Marking K規格是1.5A,
如果用3A的貼片保險絲會不會太大? ...

一般代用原則是 等於 or  小於,不可大於.

楼主:
這麼小的,明天在來去電子材料行問問好了,屏東的比較小間,不知道有沒有= =a

网友:
哪兒冒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代用原則是 等於 or  小於,不可大於.

henrylu500大 這個用3a可以喔
最好是2a喔

楼主:
冒煙一下子而已,之後看不出來了=□=
量12V後面都沒過電,
如果是測試的話,暫時用飛線代替保險絲可以嗎?

楼主:
無言了,換一顆2A保險絲上去,
AS15炸了= =
拆下來沒弄好,
焊點也掛了....

只能買一片來換了~"~
有大大有這片板子可以賣小弟嗎0.0

這台是BENQ SD3742,邏輯板只能用一樣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nrylu500大 這個用3a可以喔
最好是2a喔

wecan大,
了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言了,換一顆2A保險絲上去,
AS15炸了= =
拆下來沒弄好,

樓主,
加油!

网友:
剛剛看了一下標題 "(已棄修)"
為了一塊T-CON不用棄修吧!
去徵求區掛號,或是去x天買就好了,總是可以解決事情,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言了,換一顆2A保險絲上去,
AS15炸了= =
拆下來沒弄好,

拍賣網站有喔

楼主:
棄修這塊邏輯板啊XD
功力不到家,
直接買板回來換了=□=
AS15買了兩顆還有一顆有機會在用= =a

楼主:
今天拿修壞的板子去屏東的亮晶晶液晶工坊跟老闆買一塊良品板,
老闆讓我用板子抵了200元,真感謝老闆QQ
網拍上問,看到焊點變這樣都不收QQ
最後以1300加故障板換一片回來測試!

裝上去之後.......................
靠妖..................
怎麼跟之前換好保險絲之後的情形一樣....
畫面有線條顏色會慢慢變色..........
還在想說是不是又搞壞什麼地方了,
想一想這個問題會不會跟屏線有關係,
於是重接邏輯板上的屏線看看,
還是一樣.................
想重接面板上的屏線還要拆鐵殼....
先用手喬看看,
再上電測試,訊號正常了0.0

哇勒!原來屏線接觸不良.........
先前我以為AS15沒焊好,
又拆下來重焊,
因為只有焊槍在拆不好拆,
又不想破壞這顆IC,
弄了好久,最後想到用美工刀的尖端慢慢加熱讓IC腳脫離焊點!
最後再焊回上電測試就炸給我看= =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讓小弟又學到一些技術^^

网友:
久了就會了!加油!